拆华硕笔记本x53s(除尘)

楼主(2020-01-03):
接到x53s 电脑一台。系统缓慢。此机2011年产,从没清理过,猜CPU 内存 应该积满灰尘了(但是我的想法错了)。
这台机器不像其他机器在散热片之间积满尘。

拆卸过程如下,
先参考了这两个教程,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925f8cb806ab7ac0dde05685.html
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72ee561a54f956e16138dfaa.html

上图
先拆后盖,拆了一大堆螺丝(按顺序排好)
按照教程的确是分5步翘起的(但是这台机器甚至可以先起了键盘再翘)
右边光驱位置的地方竟然有两颗螺丝固定(不拆开面板取不下,一颗还被光驱完全挡住了,我强行穿了个洞取螺丝,应该是装配的时候选错位置安螺丝,又后来发现光驱并没有固定螺丝锁死)

接着,我以为就能把整个键盘取下来,发觉不行。在另一教程提到键盘区域很小。于是按照方法取下,很小的一块。

这里取下螺丝和两条排线就可以取下前面板了。
接着取下音频外接排线,电源开关线(箭头)屏幕线,又拧下一堆螺丝,终于取下主板。
主板和热管和风扇以及散热片连着,很牢固。我没发现上面有多大的灰尘,甚至CPU 面板干净的不得了,只有风扇上积了一些尘,重点清理风扇,主板向上面的灰尘先前已经清了。它没有设计成风扇吹散热片,只让热管传导,风吹热管换热器。这种设计其实不拆机清理也没什么,运行温度可能只是高点。
好,装回去。排线要小心插,压好压紧。光驱复位。放上面板装回键盘。
扣住键盘的五个位置中间那个有单独塑料键,要先装上去。
开机,显示器正常。装回硬盘,顺便把网卡的两条天线装上(幸好拔面板的时候没拉坏,它的结构也坏不了啦)进入系统正常,电源正常,键盘正常,触摸板正常,小键盘正常,大写正常,进入系统。
等等,发现两堆螺丝,忘记为面板上螺丝了,键盘再一次取起来。
上好螺丝固定键盘。先吃饭。
吃完后继续上螺丝,本来想还原系统后看看没问题才上螺丝的,但是这台机器早已没有了备份……

好吧把所有螺丝上了,上好-剩下两颗螺丝一个介子(一颗是光驱部位的,拆下来已经很难留不装了,另一颗真的忘记是哪个小部位的,介子?也不知哪里。只好收藏起来)

最后上一张全套工具照,没错,那个牙签也是,戳光驱的。

最后当然找了个64位的win7 克隆上去

2011年的产品运行64位系统的确勉强一点。很多软件都是工作在32位模拟下。

收工,看片。

楼主:
经检测,这台x53s电池是损坏了;光驱坏了;触摸板右键不听使唤,要用力压才能弹出右键菜单。毕竟是2011年的产品了。设计的坚固无比,合理布局,难怪台湾产品畅销,够坚!

网友A:
用手摇钻及麻花钻头干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手摇钻及麻花钻头干什么呢?

钻了个孔,上面提到,暗藏螺丝的位置被光驱挡住了

网友B(2020-02-19):
你的动作狠大 居然用上了钻。

网友C(2020-04-16):
我有一台戴尔笔记本,2010年的,2gb内存,酷睿i3处理器,320gb硬盘,虽然在理论上说可以跑Windows10,但是跑win7已经非常卡了,我只好装xp坚持着用~以及之前拆开清灰,在散热器处发现了一大团灰!

楼主(2021-08-27)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台戴尔笔记本,2010年的,2gb内存,酷睿i3处理器,320gb硬盘,虽然在理论上说可以跑Windows10,但是 ...

可以装一条2G内存(设置成无虚拟内存),跑游戏机和播放音乐

楼主(2025-03-14):
后续,这台笔记本加了2g内存和5g无线网卡

楼主(2025-04-18):
今天又把笔记本拆开。原因是冬天过后,显卡硬解视频(_60帧)掉帧。之前几年前拆过。以为又藏了不少灰尘,其实没多少。
拆了很多螺丝,固定螺母的塑料件都掉了。键盘,开机线,触摸板。
这回屏幕线没拆。吊着主板风扇清理。风扇导热管倒没什么灰尘。散热器鳍片粘上去的尘不知道怎么清,随便清清。

总结。按之前的顺序拆解,清理。
有两点失误。面板屏蔽铁板忘记上螺丝,有个螺孔上错了(圆圈),自己用不再拆了。开机线没装到位,能插多深要插多深。
经验。键盘从左往右拆卡口。网口处塑料卡得很紧,即使螺丝都卸掉了,用起子撬开。
居然用了两个小时。还好,开机,又可以看小姐姐跳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