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TFTLCD显示BMP图像

楼主(2020-01-03):
弱弱地问一句,TFTLCD显示BMP图像时,假设图像是100*100像素,设定的宽度和高度是50*25,是怎么打点的,省略一些点不打吗

正点原子的这行代码有坛友研究吗,还望赐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gb==color_byte) //水平方向读取到1像素数数据后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<picinfo.ImgWidt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x=(x*picinfo.Div_Fac)>>13;//x轴实际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s_element_ok(realx,realy,1)&&yok)//符合条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c_phy.draw_point(realx+picinfo.S_XOFF,realy+picinfo.S_YOFF-1,color);//显示图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++;//x轴增加一个像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pix++;//像素累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pix>=rowlen)//水平方向像素值到了.换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--; //从下到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==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=(y*picinfo.Div_Fac)>>13;//实际y值改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s_element_ok(realx,realy,0))yok=1;//此处不改变picinfo.staticx,y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y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pi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f_read(f_bmp,databuf,readlen,(UINT *)&br);//读出readlen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r!=readlen)readlen=br;        //最后一批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||br==0)break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出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mpbuf=data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
楼主:
对,省略一些点不打,按比例决定多少点打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