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

楼主(2020-01-03):
#include 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DELAY_TIME 2                 //将常量定义为宏,方便修改代码
sbit we = 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接口
sbit du = 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接口
//数码管段选表
uchar code leddata[]={
                0x3F,  //"0"
                0x06,  //"1"
                0x5B,  //"2"
                0x4F,  //"3"
                0x66,  //"4"
                0x6D,  //"5"
                0x7D,  //"6"
                0x07,  //"7"
                0x7F,  //"8"
                0x6F,  //"9"
                0x77,  //"A"
                0x7C,  //"B"
                0x39,  //"C"
                0x5E,  //"D"
                0x79,  //"E"
                0x71,  //"F"
                0x76,  //"H"
                0x38,  //"L"
                0x37,  //"n"
                0x3E,  //"u"
                0x73,  //"P"
                0x5C,  //"o"
                0x40,  //"-"
                0x00,  //熄灭
                0x00  //自定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//毫秒级延时函数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z; x > 0; 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14; y > 0 ; y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e;//1111 1110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,注意数码管的排序,P0.0对应连接的是左边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d;        //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2]; //显示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b;        //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3];        //显示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7;        //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4]; //显示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ef;        //1110 1111 只选通第五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5]; //显示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df;                //1101 1111 只选通第六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6];        //显示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bf;                //1011 1111 只选通第七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7];        //显示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111 1111 只选通第八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位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leddata[8];        //显示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段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}
}

数码管原理图

数码管原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