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编译出了问题

楼主:
好好的程序,昨晚编译出现这问题,换了个工程文件编译正常,这个工程文件原来是正常的,
谁给个解释,什么意思

网友A(2020-01-03):
重新创建工程试试

网友B:
毫无疑问,你的软件没安装正确

网友C:
错误信息中已说明了,程序长度达到测试版的最大限制(一般是小于2k)。解决方案:购买一个正版的无限制

网友D:
keil 版本问题

网友E:
许可证的问题,软件限制了可编译的最大代码行数。

网友F:
错误:        超出限制:源代码线长度。

网友G:
程序代码是够大的,但是版本是注册过的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创建工程试试

重新创建也是这样,但是另一个工程文件正常编译没问题

网友H:
右击keil程序,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,在试试编译一下

网友G:
卸载了,换了个新版本软件,估计是超出限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