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温度传感器 求解答

楼主:
希望能在高于23度时候 启动电机  程序实现不了   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sbit DSPORT=P3^7;
sbit moto=P1^0;

char num=0;
u8 DisplayData[8];
u8 code smgduan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atapro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temp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uint y)
{
        uint x;
        for( ; y>0; y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x=110; x>0; x--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初始化成功返回1,失败返回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SPOR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i = 70;
        while(i--);//延时642us
        DSPOR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(DSPORT)        //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5)//等待>5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//初始化成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Write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s18b20Writ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int i, j;

        for(j=0; j<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dat & 0x01;  //然后写入一个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i=6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 //延时68us,持续时间最少60us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1;        //然后释放总线,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Read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符号字符型   返回byte数值
{
        uchar byte, bi;
        uint i, j;
        for(j=8; j>0; 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0;//先将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1;//然后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++;//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bi = DSPORT;         //读取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读取
                /*将byte左移一位,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,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。*/
                byte = (byte >> 1) | (bi << 7);
                i = 4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y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Chang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{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Com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读取命令
{
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be);         //直接读取RAM中的温度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int Ds18b20ReadTemp()
{
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uchar tmh, 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 = tmh;
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temp |= 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datapros(int temp)
{
           float tp;
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0x40;           //   -
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-1;
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smgduan[temp % 10000 / 1000];
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smgduan[temp % 1000 / 100]|0x80;
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smgduan[temp %  100 / 10];
        DisplayData[4] = smgduan[temp %  10 / 1]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Dig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数码管显示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5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float te;
        moto=0;
        te=Ds18b20ReadTemp()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            if(te>2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1-03):
程序要分步调试,不是“两手抓,两手都要硬”。启动前加个语句,再看问题在哪里?
te=24;      \\test <<<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f(te>2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=1;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B: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sbit DS =P3^7;
sbit moto=P1^0;

u8 num=0;
u8 DisplayData[8];
u8 code smgduan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bit flag=0;
void delay_us(uchar us)//约2us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--us);
}
void delay(uchar z)//约1ms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z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45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45);
        }
}
//读一个字节
uchar read_byte()
{
        uchar i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=0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S=1;
                if(D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dat);
}
//写一个字节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=0;
                DS=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5);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DS=1;//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}
//单总线初始化时序
bit ds_init()
{
        bit i;
        DS=1;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DS=0;
        delay_us(200);//拉低总线499.45us,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
        delay_us(200);
        DS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us(50);//延时37.95us,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
        i=DS;
        delay_us(25);//延时141.95us,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
        return (i);
}
uint ReadTemperature()
{
        uint H,i;
        uchar L;
        ds_init();//初始化温度传感器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//发送跳跃ROM指令
        write_byte(0x44);//发送温度转换指令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ds_init();//初始化温度传感器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//发送跳跃ROM指令
        write_byte(0xbe);//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
        L=read_byte();
        H=read_byte();
        H<<=8;
        i=L+H;
        return(i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Dig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数码管显示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8 i;
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4位
/*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5位
*/
        }
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数据
        i++;
        i%=5;
//        delay(1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}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2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bit negative;        //负数标志
        u8 TempH,TempL;
        u16 temp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//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&0x8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gative=1;                //负号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                //取反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negative=0;        //正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H=temp>>4;                //分解为整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temp&0x0F;        //分解为小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(TempL*6+5)/10;//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egativ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=0x40;//显示负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H/100==0)//小于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=smgduan[TempH/100]; //显示百位温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H/100==0)&&((TempH%100)/10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=smgduan[(TempH%100)/10];        //显示十位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=smgduan[(TempH%100)%10]|0x80;//显示个位温度,带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=smgduan[TempL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温度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4]=0x39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empH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moto=0;
        }
}
void timer0int() interrupt 1 //定时器,定时2ms
{
        static uchar num;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>=250)   //延时500ms显示温度数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