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字库lcd12864电子钟小问题的解决(单片机程序+仿真)

楼主:
前几天看到了这个电子钟的帖子  原帖:单片机+ds1302+dht11+无字库12864带温湿度的电子钟(程序+仿真)
仿真后发现有点小问题,正想问怎么解决,才看到帖子的作者已经把存在问题提出了。。。于是自己尝试了一下@ ai58520

最终效果

原有的问题的解决,最主要的两点
1.字符显示的小错乱

首先我的解决思路是:既然是显是的问题,那么就是有显示的代码错了,
我通过将其注释掉的方法,想定位到出错的地方,结果失败
我通过多次尝试发现,错乱的地方会根据代码的不同而改变
最终确定是定时器中断的问题
void LCD_Show(uchar P,uchar L,uchar W,uchar *r) reentrant
{
    uchar i;
        [color=#9932cc]TR0=0;[/color]
        if(L<64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S1=1;
                C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PAGE+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COL+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+W<6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W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To_LCD(r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4-L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To_LCD(r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C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PAGE+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CO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64-L;i<W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To_LCD(r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S1=0;
            C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PAGE+P);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_To_LCD(LCD_COL+L-6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W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To_LCD(r[i]);
        }
        TR0=1;
}//添加代码

2.秒时间变换的不准确
因为中断中代码放多了,恰巧lcd屏幕显示的运算量不小,

我在中断中只留下了秒,其他转移到main()中

按键部分DTH11温度还没还得及研究

最后用了我喜欢的喜欢的字体,布局显示界面
无字库12864

动态效果可以在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81812478/查看

网友A(2020-06-01):
你的显示屏是126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