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心请教各位前辈赶我看看,编译无警告无错误,可1602就是不会显示......

楼主(2020-01-03):
诚心请教各位前辈赶我看看,编译无警告无错误,可1602就是不会显示......原来的程序是8口数据线模式,可以正常显示。 换成IIC的模式就不能显示了,我已经修改了里面的函数也不行。晶振11.0592MHz。

C51+PCF8574T  模块+1602,

网友A:
这样的问题能帮你的还真是高高手。是硬件问题也要有个连接图吧,是软件问题吧半个代码也没见着

网友B:
给你个链接,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:(5条消息)Arduino 和LCD1602液晶屏 I2C接口实验_凌顺实验室-CSDN博客  https://blog.csdn.net/ling3ye/article/details/51542424

网友C:
屏幕如果初始化了,首先调节电位器。

网友D:
请详细点,不然没人能帮你,贴上代码,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问题能帮你的还真是高高手。是硬件问题也要有个连接图吧,是软件问题吧半个代码也没见着

我是上传了代码和图片的呀,怎么不见了呢?

楼主:
我是有上传代码和图片的,不知道为啥审核之后见不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详细点,不然没人能帮你,贴上代码,原理图

我是有上传代码和图片的,但是审核后就见不着了

网友E:
额。。。这真不是一般人能猜出来的东西

网友F:
你这点资料让我很难给你办事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