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FFT音乐频谱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:
因为贴子附件大小问题,wav音乐文件没有附上,请自行添加到目录,打开FFT.pdsprj文件,然后双击Audio图标指定音乐wav位置,开始运行即可,稍后再发下电脑里以前做的东东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*  File:FFT v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  Date:2015-10-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  Version:1.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  Author:B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  Wechat:feeling17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// Configuration Mask Definitions
#define CONFIG_ADDR        0x2007
// Oscillator
#define EXTCLK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External RC Clockout
#define EXTIO                0x3FFE        // External RC No Clock
#define INTCLK                0x3FFD        // Internal RC Clockout
#define INTIO                0x3FFC        // Internal RC No Clock
#define EC                0x3FFB        // EC
#define HS                0x3FFA        // HS
#define XT                0x3FF9        // XT
#define LP                0x3FF8        // LP
// Watchdog Timer
#define WDT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On
#define WDTDIS                0x3FF7        // Disabled / SWDTEN control
// Power Up Timer
#define PWRTDIS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Off
#define PWRTEN                0x3FEF        // On
// Master Clear Enable
#define MCLR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MCLR function is enabled
#define MCLRDIS                0x3FDF        // MCLR functions as IO
// Code Protect
#define UNPROTECT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Code is not protected
#define CP                0x3FBF        // Code is protected
// Data EE Read Protect
#define DUNPROTECT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Do not read protect EEPROM data
#define CPD                0x3F7F        // Read protect EEPROM data
// Brown Out Detect
#define BORDIS                0x3CFF        // BOD and SBOREN disabled
#define SWBOREN                0x3DFF        // SBOREN controls BOR function (Software control)
#define BORXSLP                0x3EFF        // BOD enabled in run, disabled in sleep, SBOREN disabled
#define BOR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BOD Enabled, SBOREN Disabled
//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 Over Mode
#define IESO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Enabled
#define IESODIS                0x3BFF        // Disabled
// Monitor Clock Fail-safe
#define FCM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Enabled
#define FCMDIS                0x37FF        // Disabled
// Low Voltage Programming
#define LVPDIS                0x2FFF        // Disabled
#define LVPEN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Enabled
// In-Circuit Debugger Mode
#define DEBUGEN                0x1FFF        // Enable ICD2 debugging
#define DEBUGDIS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Disable ICD2 debugging
#define CONFIG_ADDR2        0x2008
// Brown-out Reset Voltage
#define BORV21                0x3EFF        // 2.1 Volts
#define BORV40                0x3FFF        // 4.0 Volts
// Flash Memory Write Protection
#define WP0                0x3DFF        // Protect 0h-0FFh
#define WP1                0x3BFF        // Protect lower half of flash
#define WP2                0x39FF        // Protect all of flash
*/
#include <pic.h> //pic16f887
__CONFIG(INTIO&WDTDIS&PWRTDIS&MCLREN&BOREN&LVPDIS&DUNPROTECT&DEBUGDIS&UNPROTECT&IESOEN&FCMEN);

#define LOG_NUMBER 5

unsigned char AD_count;
const unsigned char BRTable[32] = {0,16,8,24,4,20,12,28,2,18,10,26,6,22,14,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7,9,25,5,21,13,29,3,19,11,27,7,23,15,31};
const  char SIN_TAB[32]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0 ,25 ,49 ,71 ,90 ,106 ,117 ,125 ,127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 ,117 ,106 ,90 ,71 ,49 ,25 ,0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25 ,-49 ,-71 ,-90 ,-106 ,-117 ,-125 ,-127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5 ,-117 ,-106 ,-90 ,-71 ,-49 ,-25 };

const  char COS_TAB[32]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127 ,125 ,117 ,106 ,90 ,71 ,49 ,25 ,0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25 ,-49 ,-71 ,-90 ,-106 ,-117 ,-125 ,-127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5 ,-117 ,-106 ,-90 ,-71 ,-49 ,-25 ,0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,49 ,71 ,90 ,106 ,117 ,125  };

unsigned char disp_time;
unsigned char Led_scan_count;

bit AD_readed_flag = 0;
bit AD_getonce_flag = 0;

bank3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Number[8]={0x01,0x03,0x07,0x0f,0x1f,0x3f,0x7f,0xff};//0-7
bank3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peak[8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//0-7
bank3 unsigned char led_num[16];

bank2 unsigned char MAIN_TAB[16];
bank1 unsigned char PEAK_TAB[16];
bank3 unsigned char Peak_speed[16];

bank1 int Fft_Real[32];
bank2 int Fft_Image[32];

unsigned int FFT_value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void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(i = 0;i < 65;i++);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n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(i = 0;i < n;i++)
    {
      delay_1ms(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(void)            //2ms scan 16 segment
{
     PORTD = 0xff;
     PORTC = 0xff;

        switch(Led_scan_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0] ;
                 RD0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];
                 RD1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2] ;
                 RD2=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3];
                 RD3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4];
                 RD4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5];
                 RD5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6];
                 RD6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7];
                 RD7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8];
                 RC0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9];
                 RC1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0];
                 RC2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1];
                 RC3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2];
                 RC4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3];
                 RC5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5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4];
                 RC6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6:
                 PORTB = led_num[15];
                 RC7 = 0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FT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,b,j,k,p;
  int Temp_Real,Temp_Imag,temp;

    for( i = 1; i <= LOG_NUMBER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(1) */
    {
        b = 1;
        b <<= (i-1);
        for( j = 0; j <= b-1; 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 (2)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p = 1;
            p <<= (LOG_NUMBER-i);
            p = p*j;
            for( k = j; k < 32; k = k + 2*b)                /* for (3)  *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Real = Fft_Real[k];
                Temp_Imag = Fft_Image[k]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Fft_Real[k+b];
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 = Fft_Real[k] + 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 + 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= Fft_Image[k] - ((Fft_Real[k+b]*SIN_TAB[p])>>7) + 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
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 = Temp_Real - 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 - 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 = Temp_Imag + ((temp*SIN_TAB[p])>>7) - 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
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 >>= 1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for( j=0; j<16; j++)//16 frequency division
    {

            FFT_value=((((Fft_Real[j]* Fft_Real[j]))+((Fft_Image[j]*Fft_Image[j]))));
            if(FFT_value < 4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0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6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1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36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2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64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3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00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4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44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5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96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6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256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7;
            else FFT_value=7;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if(FFT_value < 9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0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25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1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49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2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81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3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21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4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169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5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225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6;
            else if(FFT_value < 289)
                  FFT_value=7;
            else FFT_value=7;
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if(FFT_value > (MAIN_TAB[j]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AIN_TAB[j] = FFT_value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FFT_value > (PEAK_TAB[j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EAK_TAB[j] = FFT_value;
             Peak_speed[j] = 12;    //peak keep time
        }
    }

}

void FFT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    if(AD_getonce_flag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TMR2I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AD_getonce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GODONE = 1;
             while( GODONE == 1);
             //AD_VALUE = (((unsigned int)ADRESH<<8)+ADRESL);
             Fft_Real[BRTable[AD_count]] = (((unsigned int)ADRESH<<8)+ADRESL);

             AD_count++;
             if(AD_count >= 32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AD_count= 0 ;
                 AD_readed_flag = 1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MR2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TMR2IE = 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if(AD_readed_flag == 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or(k = 0;k < 32;k++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= 0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FFT();
             AD_readed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TMR2 = 0x00;
             TMR2IE = 1;
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MR0_Init(void)
{
    OSCCON = 0B01110111;  // set timer0 as 8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"NC"----IRCF2----IRCF1----IRCF0----OSTS----HTS----LTS----SC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RCF<2:0>   di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S = 1 --->inside

        TMR0 = 256 - 250;          // 0.5us *250 *16 = 2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/RBPU  INTEDG  T0CS  T0SE  PSA  PS2  PS1  PS0
    OPTION = 0B00000011;  // timer0,1:16   *16 = 2ms

    INTCON |= 0B10100000; //INT register:    GIE----PEIE----T0IE----INTE----RBIE----T0IF----INTF----RBIF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 TRISA0  =1;          //set it to input
     //ANS0 = 1;

         ANSEL = 0B01110001;  //set AN0 to analog;

         ADCON0 = 0B10000001; //fosc/2,AN0 on,adc enab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s1 adcs0 chs3 chs2 chs1 chs0 go/done adon
     //ADCS1 = 1;   //INIT 500k/8 62KHz/32point
     //ADCS0 = 0;

         //ADCON1 = 0B10000000; //vdd & vss as vref
     VCFG0 = 0;  //VSS
     VCFG1 = 0;  //VDD
     ADFM = 1;    // AD result right justified
     //ADON = 1;
     //ADIE = 1;
     //GODONE = 1;

     PEIE = 1;
     GIE = 1;

}

/*
void TMR1_Init(void)
{
    //T1CON = 0X01;   //T1GINV  TMR1GE T1CKPS1 T1CKPS0 T1OSCEN /T1SYNC TMR1CS TMR1ON

    TMR1CS = 0;        //inside Fosc / 4
    TMR1ON = 1;       //enable timer1
    T1CKPS0 = 0;      //1:1
    T1CKPS0 = 0;

        TMR1IE = 1;
        TMR1IF = 0;

        TMR1H = 0XFF;
        TMR1L = 0XE7;    //65535-25= 0XFFe7   0.025MS  4M/4

        PEIE = 1;
        GIE = 1;

}
*/
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TRISB = 0x00;
    TRISC = 0x00;
    TRISD = 0x00;
    TRISE = 0X00;

}
void TMR2_Init(void)
{
    T2CON = 0x00;   //postscale 1:1
    TMR2ON=1;

    PR2 = 0xff;       //30*0.25us +step = 25us

    TMR2 = 256-36;
    TMR2IE = 1;
    TMR2IF = 0;

    //PEIE = 1;
    //GIE = 1;

}

void init(void)
{
    PORT_Init();
    TMR0_Init();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//TMR1_Init();
    TMR2_Init();
}

void interrupt ISR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j;

    if(TMR2IF && TMR2IE)      //25us
    {
            TMR2IF = 0;
            TMR2 = 256-36;
            AD_getonce_flag = 1;

    }

    if(T0IF && T0IE)    //2ms
    {
        TMR0= 256 - 250;
        T0IF=0;

        Led_scan_count++;        //2ms
            if(Led_scan_count > 16)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01-03):
真是高手,学习了

网友B(2020-06-13):
楼主能做一个用89c51实现音乐频谱的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做一个用89c51实现音乐频谱的吗
#include<STC12C5A60S2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16;
#define  channel  0x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通道为 P1.0
#define ADC_POWER   (1<<7)
#define ADC_SPEEDHH (0x03<<5)
#define ADC_START   (1<<3)
#define PADCH       (1<<5)
#define ADC_FLAG    (1<<4)
#define P_3 P3 //32列扫描控制
sbit sw=P1^2;//74HC154组切换控制位
//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(128)
code char SIN_TAB[128]={0,6,12,18,24,30,36,42,48,54,59,65,70,75,80,85,89,94,98,10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,108,112,114,117,119,121,123,124,125,126,126,126,126,12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,124,123,121,119,117,114,112,108,105,102,98,94,89,85,80,7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,65,59,54,48,42,36,30,24,18,12,6,0,-6,-12,-18,-24,-30,-36,-4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48,-54,-59,-65,-70,-75,-80,-85,-89,-94,-98,-102,-105,-108,-11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14,-117,-119,-121,-123,-124,-125,-126,-126,-126,-126,-126,-12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4,-123,-121,-119,-117,-114,-112,-108,-105,-102,-98,-94,-89,-8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80,-75,-70,-65,-59,-54,-48,-42,-36,-30,-24,-18,-12,-6};

//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(128)
code char COS_TAB[128]={127,126,126,125,124,123,121,119,117,114,112,108,105,102,98,9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,85,80,75,70,65,59,54,48,42,36,30,24,18,12,6,0,-6,-12,-18,-2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30,-36,-42,-48,-54,-59,-65,-70,-75,-80,-85,-89,-94,-98,-10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05,-108,-112,-114,-117,-119,-121,-123,-124,-125,-126,-126,-12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6,-126,-125,-124,-123,-121,-119,-117,-114,-112,-108,-105,-10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98,-94,-89,-85,-80,-75,-70,-65,-59,-54,-48,-42,-36,-30,-24,-1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,-6,0,6,12,18,24,30,36,42,48,54,59,65,70,75,80,85,89,94,98,10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,108,112,114,117,119,121,123,124,125,126,126};

//采样存储序列表
code char LIST_TAB[128] = {0,64,32,96,16,80,48,112,8,72,40,104,24,88,56,120,4,68,36,100,20,84,52,11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76,44,108,28,92,60,124,2,66,34,98,18,82,50,114,10,74,42,106,26,90,5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,6,70,38,102,22,86,54,118,14,78,46,110,30,94,62,126,1,65,33,97,17,81,49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,9,73,41,105,25,89,57,121,5,69,37,101,21,85,53,117,13,77,45,109,29,93,6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,3,67,35,99,19,83,51,115,11,75,43,107,27,91,59,123,7,71,39,103,23,87,5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,15,79,47,111,31,95,63,127};

uint8 LED[32]={0x80,0x00,0xC0,0x00,0xE0,0x00,0xF0,0x00,
               0xF8,0x00,0xFC,0x00,0xFE,0x00,0xFF,0x00,
               0xff,0x80,0xff,0xC0,0xff,0xE0,0xff,0xF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F8,0xff,0xFC,0xff,0xFE,0xff,0xFF,};
uint8 COUNT=15,COUNT1=0,ADC_Count=0,LINE=15,G=0,T;
uint8 i,j,k,b,p,anum,led=0;
int Temp_Real,Temp_Imag,temp;                // 中间临时变量
uint16 TEMP1,max=0;
int xdata Fft_Real[128];
int xdata Fft_Image[128];               // fft的虚部
uint8 xdata LED_TAB2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 漂浮物 是否需要 停顿一下
uint8 xdata LED_TAB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红色柱状
uint8 xdata LED_TAB1[1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 漂浮点
/////////////shop60610364.taobao.com/////////
void FFT()//基2fft
{
    for( i=1; i<=7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(1) */
    {
        b=1;
        b <<=(i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碟式运算,用于计算隔多少行计算例如 第一极 1和2行计算
        for( j=0; j<=b-1; 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for (2)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p=1;
            p <<= (7-i);
            p = p*j;
            for( k=j; k<128; k=k+2*b)               /* for (3)  *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Real=Fft_Real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Imag=Fft_Image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Fft_Real[k+b];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=Fft_Real[k]+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+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=Fft_Image[k]-((Fft_Real[k+b]*SIN_TAB[p])>>7)+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=Temp_Real-((Fft_Real[k+b]*COS_TAB[p])>>7)-((Fft_Image[k+b]*SIN_TAB[p])>>7)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=Temp_Imag+((temp*SIN_TAB[p])>>7)-((Fft_Image[k+b]*COS_TAB[p])>>7);          // 移位.防止溢出. 结果已经是本值的 1/64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Fft_Real[k+b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Fft_Image[k+b] >>= 1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//16分频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1=((((Fft_Real[j+1]* Fft_Real[j+1]))+((Fft_Image[j+1]*Fft_Image[j+1])))>>1);//求各频段幅值
                if(TEMP1<1)TEMP1=0;
                LED_TAB[j]=TEMP1;
                if(LED_TAB[j]>max)max=LED_TAB[j];
        }
        if(max>16)//分级量化
        {
          max/=16;
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LED_TAB[j]/=max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2us(void)   //2us延时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    for(a=3;a>0;a--);
}

void Init()
{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P1ASF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//0000,0010, 将 P1.1 置成模拟口
     AUXR1 &=0xFB;                 //1111,1011, 令 ADRJ=0
         EADC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中断打开
         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HH | ADC_START | channel;//1110 1001   1打开 A/D (ADC_POWER)转换电源;11速度为90周期一次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中断标志清零;1启动adc(ADC_START);001AD通道打开(这里为P1.1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P2M0=1;
     TMOD=0X12;
         TH0=0xb0;
 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 TH1=0xfe;
         TL1=0Xd4;
 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 打开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ET1=1;
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PT1=0;
         PT0=1;
     IPH=PADCH;
         IP=PAD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优先级
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ADC_Finish() interrupt 5
{           ADC_CONTR &= !ADC_FLAG;
            Fft_Real[LIST_TAB[ADC_Count]]=(int)((ADC_RES)<<1)+(ADC_RESL>>1)*2;//按LIST_TAB表里的顺序,进行存储采样值
          if(ADC_Count<=127)ADC_Count++;
          else {EADC=0;TR0=0;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ED_Display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一次显示一列
{
         TH1=0xfe;
        TL1=0Xd4;
    G++;
    if(G==33)G=1;
        switch(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往点阵屏填充一列的数据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sw=1;anum=LED_TAB[0];P_3=0x0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anum=LED_TAB[0];P_3=0x0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anum=LED_TAB[1];P_3=0x0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anum=LED_TAB[1];P_3=0x0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anum=LED_TAB[2];P_3=0x0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anum=LED_TAB[2];P_3=0x0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anum=LED_TAB[3];P_3=0x0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anum=LED_TAB[3];P_3=0x0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anum=LED_TAB[4];P_3=0x0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anum=LED_TAB[4];P_3=0x0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1:anum=LED_TAB[5];P_3=0x0a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anum=LED_TAB[5];P_3=0x0b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anum=LED_TAB[6];P_3=0x0c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4:anum=LED_TAB[6];P_3=0x0d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5:anum=LED_TAB[7];P_3=0x0e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6:anum=LED_TAB[7];P_3=0x0f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7:sw=0;anum=LED_TAB[8];P_3=0x0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8:anum=LED_TAB[8];P_3=0x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9:anum=LED_TAB[9];P_3=0x2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0:anum=LED_TAB[9];P_3=0x3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1:anum=LED_TAB[10];P_3=0x4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2:anum=LED_TAB[10];P_3=0x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3:anum=LED_TAB[11];P_3=0x6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4:anum=LED_TAB[11];P_3=0x7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5:anum=LED_TAB[12];P_3=0x8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6:anum=LED_TAB[12];P_3=0x9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7:anum=LED_TAB[13];P_3=0xa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8:anum=LED_TAB[13];P_3=0xb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9:anum=LED_TAB[14];P_3=0xc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0:anum=LED_TAB[14];P_3=0xd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1:anum=LED_TAB[15];P_3=0xe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2:anum=LED_TAB[15];P_3=0xf0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for(led=0;led<=anum;led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递增
             { P0=LED[2*led+1];
                   P2=LED[2*led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us();

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递减
           for(;led>=0;led--)
             { P0=LED[2*led+1];
                   P2=LED[2*led]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us();
            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Ad_Control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制采样率
{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HH| ADC_START | channel;         //开始AD采集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main()
{
    uint8 i;
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EADC=1;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中断0,开启ADC
                while(ADC_Count<128);
        for(i=0;i<12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Fft_Image[i]=0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FT();//FFT运算并转换为各频段幅值

        }
}

网友D(2020-07-15):
采样数据存储列表内数据是怎么计算的呢?

网友E(2020-11-16):
感谢楼主共享学习资料!!!

网友F(2022-12-20):
引用 网友D:
采样数据存储列表内数据是怎么计算的呢?

把所有数据弄到EXECL,做个图形就明白了

网友G(2023-03-16):
FFT自己编写的C,不错的内容,学习一下

网友H(2024-11-27):
audio无法使用怎么办呀,proteus8.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