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年前做的单片机双机通讯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20-01-03):
自定义三线双机通讯,一个单片机产生时钟数据,通过三线自定协议传送给另一个单片机,此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出来,电脑里N年前的东东,慢慢发,奉献给大家,有疑问可以交流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*  描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        SM1623显示MCU与DVD通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mini.h"
BYTE  TIME_sec;
BYTE  TIME_min;
BYTE  TIME_hour;
BIT   SecChgFlag  = 0;
BIT   MinChgFlag  = 0;
BIT   HourChgFlag = 0;

BYTE  TIME_system_sta = 0;
BYTE  Send_speedtime = 0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延时函数定义,延时时间(12MHz):temp*12us+16us.
void Sys_Delay(WORD temp)
{
        while(temp--)
                NOP;
}

void TR1_Service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2 //TR1的定时中断函数,此函数应简单。使用寄存器组2
{
        TH1 = mS20H;         // 20MS
  TL1 = mS20L;

    TIME_system_sta++;
    Send_speedtime++;
  if(TIME_system_sta >= 50)    //1S时间定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_system_sta = 0;
                TIME_sec++;
                SecChgFlag = 1;            //秒钟数据更新

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sec >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e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ChgFlag = 1;        //分钟数据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Chg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min >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ec++; // 时间校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ChgFlag = 1;       //小时数据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ChgFlag = 1;        //分钟数据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Chg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hour >= 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end_a_byte(BYTE com,BYTE date)
{
           BYTE j;
 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MPG_DATA = 0;
     MPG_STB = 1;
     NOP;

     MPG_STB = 0;

    Sys_Delay(10);
    switch(com)
    {
             case 0x0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1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1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
          MPG_CLK = 0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
     for(j = 0;j < 8;j++)
     {
          MPG_CLK = 0;
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    if(date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1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MPG_DATA = 0;
          date <<= 1;
          MPG_CLK = 1;

          Sys_Delay(2);    //35US
      }

      MPG_CLK = 1;
      MPG_STB = 1;

}

void main()
{
//中断函数初始化。

        IE |= 0x80;      //EA X ET2 ES ET1 EX1 ET0 EX0允许外部中断INT0,INT1,开总允许EA。(EA=1;EX0=1,EX1=0)
        IP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 x pt2 ps pt1 px1 pt0 px0设外部中断INT1为高优先级.(PX1=1)
        TCON |= 0x00;          //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(低电平触发INT1,IT1=0)(下降沿触发INT0,IT0=1)

//定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TMOD |= 0x0A;          //GATE1 C/T M1 M0 GATE0 C/T M1 M0 ,TO是外中断0是高电平且定时器0开才有效,TO是自动重装初值
  IE |= 0x8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总中断和TR0。(EA=1;ET0=1)
        TH0 = 0x0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次定时250us
        TL0 = 0x06;
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控制位。

  TMOD |= 0x10;
        TH1 = mS20H;
  TL1 = mS20L;
  IP |= 0x08;
        IE |= 0x8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总中断和TR1。(EA=1;ET1=1)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R1开

  MPG_CLK =1;
  MPG_DATA =1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