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流水灯效果,每隔10秒钟轮流点亮LED灯程序问题

楼主(2020-01-03):
这是我设计的跑马灯程序,从第一个灯到第二个灯已经能实现1.25s延时跳转,可是跳转了一次之后他就不动了,求大神指点,下面的是程序
ORG 0000H
LJMP MAIN
ORG 000BH
LJMP DSZD
ORG 0100H
MAIN:
MOV SP,#60H
MOV R7,#14H
MOV A,#01H
MOV TMOD,#01H
MOV TH0,#00BH
MOV TL0,#0DCH
SETB EA
SETB ET0
SETB TR0
LP: MOV P1,A
LJMP LP
DSZD:
DJNZ R7,D2
RL A
MOV TH0,#00BH
MOV TL0,#0DCH
SETB TR0
D2:RETI
END

网友A:
DJNZ R7,D2
后面加上
MOV R7,#14H

网友B:
进入中断后先设初值,你的程序没设初值就出中断了。把这段程序:
DSZD:
DJNZ R7,D2
RL A
MOV TH0,#00BH
MOV TL0,#0DCH
SETB TR0
D2:RETI
END
改为:
DSZD:
MOV TH0,#00BH
MOV TL0,#0DCH
SETB TR0
DJNZ R7,D2
RL A
D2:RETI
END
这样就可以了。

上keil运行仿真了下,没任何问题了。

网友C:
应该改为:
DSZD:
MOV TH0,#00BH
MOV TL0,#0DCH
SETB TR0
DJNZ R7,D2
RL A
D2:RETI
END
这样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