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ds18b02测温度程序在stc89c52可以运行,换了11f04e-20dip就不能正常显示温度.

楼主(2020-01-03):
用ds18b02测温度,同样的程序没有改动过,在89c52 40针脚芯片上可以正常显示温度,换了11f04e 20针脚芯片就不能显示温度.是什么问题?是不是11f04e芯片是1T运行速度,运行速度太快,对ds18b02读取的时序不一样了,读取有误差?89c52这类芯片有20针脚的吗?

网友A:
你好!
1、继续用 11f04e 可以修改18B20 的控制时序
2、换用 STC89C2051,20脚单片机

网友B:
STC89c52、11f04e我都驱动过DS18B20,你的怀疑是对的,1T的速度是真的快了很多(近12倍),重新调试delayms、delayus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
1、继续用 11f04e 可以修改18B20 的控制时序
2、换用 STC89C2051,20脚单片机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C89c52、11f04e我都驱动过DS18B20,你的怀疑是对的,1T的速度是真的快了很多(近12倍),重新调试delayms ...

谢谢指点

网友C:
最好不要用软件延时,要习惯使用定时器。要不程序跑起来断断续续的想想就难受。。。。

网友D:
速度太快了,时许对不上

网友E:
如果单片机型号有变动,其它功能又用不到定时器,最好是用12MHZ晶振,然后都是用定时器,STC单片机定时器默认值都是12T的,这样一来,不管你换什么型号的单片机,在18B20这一块都不会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