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帮忙看看我的仿真跟程序哪里有问题 s热电偶测温仪

楼主:
源程序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//头文件
#define   uchar  unsigned  char
#define   uint   unsigned int
uchar count;
//--定义使用的IO口--//
sbit DSPORT=P2^4;
sbit CS   = P2^0;
sbit Clk = P3^6;
sbit DATI = P3^7;
sbit DATO = P3^7;
sbit key1=P1^4;//按键设置
sbit key2=P1^5;//按键加
sbit key3=P1^6;//按键减
sbit beep=P1^7;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void Delay1ms(uint );
uchar Ds18b20Init();
void Ds18b20WriteByte(uchar com);
uchar Ds18b20ReadByte();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;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;
int Ds18b20ReadTemp(),T;
#define datlcd P0 ;
sbit lcdrs = P2^1;        //液晶读
sbit lcdrw = P2^2; //液晶写
sbit lcden = P2^3;//液晶选择
long ch0_temp;   //定义变量
unsigned char dat = 0x00;
unsigned char count = 0x00;
unsigned char CH;
signed int MIN=200;
signed int MAX=1500;
uchar page=0;
unsigned char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)        //ADC测量程序
{
     unsigned char i,test,adval;
     adval = 0x00;
     test = 0x00;
     Clk = 0;
     DATI = 1;
     _nop_();
     CS = 0;
     _nop_();
     Clk = 1;
     _nop_();
    if ( CH == 0x00 )
    {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0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}
      Clk = 0;
      DATI = 1;
     for( i = 0;i < 8;i++ )
     {
       _nop_();
       adval <<= 1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  adval |= 0x01;
      else
          adval |= 0x00;
    }
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{
           test >>= 1;
    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      test |= 0x80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test |= 0x0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}
      if (adval == test)
           dat = test;
      _nop_();
       CS = 1;
       DATO = 1;
       Clk = 1;
      return da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1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1ms(uint y)
{
        uint x;
        for( ;y>0;y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x=110;x>0;x--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初始化成功返回1,失败返回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SPOR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i = 70;
        while(i--);//延时642us
        DSPOR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(DSPORT)        //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5)//等待>5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//初始化成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Write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s18b20Writ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int i, j;

        for(j=0; j<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dat & 0x01;  //然后写入一个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i=6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 //延时68us,持续时间最少60us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1;        //然后释放总线,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ReadByte()
{
        uchar byte, bi;
        uint i, j;
        for(j=8; j>0; 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0;//先将总线拉低1us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SPORT = 1;//然后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++;//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bi = DSPORT;         //读取数据,从最低位开始读取
                /*将byte左移一位,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,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。*/
                byte = (byte >> 1) | (bi << 7);
                i = 4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y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Chang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
{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//Delay1ms(100);        //等待转换成功,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,就不用这个延时了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Com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
{
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be);         //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int Ds18b20ReadTemp()
{
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uchar tmh, 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 = tmh;
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temp |= 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atapro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temp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atapros(int temp)
{
           float tp;
//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  //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        //        temp=temp-1;
        //        temp=~temp;
        //        tp=temp;
        //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  //}
        //else
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        }
        //}
void  DS(temp)
{
float E1,E2,E;
E1=ch0_temp*17.942/255;
E2=temp*0.0065-0.0149;
E=E1+E2;
}
void ZWD(float E)
{
  if(0<=E<1.874)
{
T=E*133.4;
}
else if(1.874<=E<5.239)
{
T=E*104.01+55.082;
   }
else if(5.239<=E<9.014)
{
T=E*92.715+114.26;
}
else if(9.014<=E<13.159)
{
T=E*84.439+188.87;
}
else if(13.159<=E<17.942)
{
T=E*83.63+199.52;
}
//return T ;
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定时器0/1初始化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0_T1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11;//定时器0/1均工作于方式1,16位计时方式

        EA = 1;//开总中断

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T1=1;
}

//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
void delay(uint  z)
{
  uint i,j;
  for(i=0;i<z;i++)
  for(j=0;j<124;j++);
}
void lcdwc(uchar lcd_cmd)        //液晶命令
{
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P0=lcd_cmd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lcdwd(uchar lcd_data)         //液晶数据
{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P0=lcd_data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 lcdxy(uchar hlcd,uchar addlcd,uchar dtlcd)         //液晶指定位置写数据
{
        if (hlc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c(0x80+addlcd);        //第一行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wd(dtlcd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c(0xc0+addlcd);         //第二行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wd(dtlcd);
        }
}
void init_1602()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{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wc(0x01);//清屏
        lcdwc(0x38);  //显示模式
        lcdwc(0x0c);  //显示开
        lcdwc(0x06);   //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
}
void xs_ad(uint aaa,uint bbb,uint ccc)//显示函数
{

        lcdxy(1,0,'T');
        lcdxy(1,1,'e');
        lcdxy(1,2,'m');
        lcdxy(1,3,'p');
        //lcdxy(1,4,'u');
        lcdxy(1,5,':');

    lcdxy(1,6,aaa/1000+0x30); //测量值百位
    lcdxy(1,7,aaa%1000/100+0x30);   //  十位
        lcdxy(1,8,aaa%1000%100/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lcdxy(1,9,aaa%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xy(1,10,0xdf)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xy(1,11,'C');//个位

    lcdxy(2,0,'L');
        lcdxy(2,1,':');
    lcdxy(2,2,bbb/1000+0x30); //测量值百位
    lcdxy(2,3,bbb%1000/100+0x30);   //  十位
        lcdxy(2,4,bbb%1000%100/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lcdxy(2,5,bbb%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 lcdxy(2,8,'H');
        lcdxy(2,9,':');
    lcdxy(2,10,ccc/1000+0x30); //测量值百位
    lcdxy(2,11,ccc%1000/100+0x30);   //  十位
        lcdxy(2,12,ccc%1000%100/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lcdxy(2,13,ccc%10+0x30);//个位

}

  void key()//按键扫描
{
if(key1==0) //加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//延时,消除按键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//判断按键可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pag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ge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if(key2==0)        //减同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1500)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>1500)MA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MIN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1500)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=MAX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>1500)MA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if(key3==0) //加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//延时,消除按键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<0)MIN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<0)MAX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//判断按键可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MIN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<0)MIN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=MAX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<0)MAX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

//******主函数*********
void main()
{           long temp;
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  init_1602(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       T0_T1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
          beep=0;
   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 //datapros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 //ch0_temp=2.69*adc0832(0)*55/25;  //把测量的模转换成数字量        线性化
                  xs_ad(T,MIN,MAX);
                 if((T<MIN)||(T>MAX)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
  }

}
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//蜂鸣器报警
{
    static uchar count=0;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4) //0.2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
        }

}

为啥全是高电平

为啥全是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