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编译时候总是有错误1234.C(5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unsigned'

楼主(2020-01-03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sbit DQ=P1^0;
bdate uchar dat;
sbit dat0=dat^0;
sbit dat7=dat^7;
uchar dp[16]={0,0,1,1,2,3,3,4,5,5,6,6,7,8,8,9};
uchar code seg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};
uchar dbuf[4]={0,0,0,0};
void disp(void)
{ uchar i,n,wx;
  wx=0xfe;
  for(n=0;n<4;n++)
  {P2=wx;
   P0=segtab[dbuf[n]];
   if(n==1) P0=P0&0x7F;
   wxl=(wx>>1)+1;
   for(i=1;i<200;i++);
   P0=0xff;
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unsigned int j;
    for(j=i;j>0;j--);
}
bit reset(void)
  {bit flag;
   DQ=0;
   delay(50);
   DQ=1;
   delay()
   flag=DQ;
   delay(25);
   return(flag);
  }

void ds18b20_init(void)
  {
    while(1)
  {
    if(!reset())
       {
      DQ=1;
   delay(40);
    break;
    }
   else
      reset();
  }
  }

void wrbyte(uchar dada)
{uchar i,dat;
   dat=dada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DQ=0;
   delay(1);
   DQ=dat0;
   dat=dat>>1;
   delay(1);
   DQ=1;
  }
}
uchar rdbyte(void)
{ uchar i;
   uchar dat=0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{ dat=dat>>1;
     DQ=0;
  _nop_();
  DQ=1;
  delay15(1);
  dat7=DQ;
  dalay15(4);
}
   return(dat);
}

void convert(void)
{
  ds18b20_init(void)
  wrbyte(0xcc);
  wrbyte(0x44);
}
int readt(void)
{uchar h,1;
ds18b20_init(void)
wrbyte(0xcc);
wrbyte(0xbe);
l=rdbyte();
h=rdbyte();
return(h*256+1);
}
void tdatacl(int x)
{
bit zf;
zf=0;
if(x<0)
  {zf=1;
   x=-x;
   }
  dbuf[0]=dp[t&0x0f];
  x=x>>4;
  dbuf[3]=x/100;
  x=x%100;
  dbuf[2]=x/10;
  dbuf[1]=x%10;
  if(zf==1)
   {if(dbuf[2]==0)
    {dbuf[3]=0x13;
  dbuf[2]=0x12;
}
else
   dbuf[3]=0x12;
   }
else
{if(dbuf[3]==0)
   {if(dbuf[2]==0)
     dbuf[2]=0x13;
  dbuf[3]=0x13;
    }
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int t;
while(1)
{convert();
  t=readt();
  tdatacl(t);
  disp();
  }
}

网友A:
错误C129:在“unsigned”之前缺少“;”

网友B:
bdate这个多余了吧?直接uchar dat就可以了

网友B:
刚才看错了,才发现你这不止一处错误,建议找一个类似的程序学习

网友C:
定义错误:
bdate uchar dat;
sbit dat0=dat^0;
sbit dat7=dat^7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