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相带霍尔编码器的直流电机这两个引脚怎么接?

楼主(2020-01-03):
AB相带霍尔编码器的直流电机,用51单片机,这个C1和C2是接在P3^2和P3^3这两个中断接口还是接在P3^4和P3^5? IMG_3334(20200103-182918).JPG

网友A:
Hall的目的是检测相位,C1和C2是接在P3^2和P3^3这两个中断接口方便编程。

网友B:
C1和C2接在P3^2和P3^3这两个中断接口。

网友C:
51不太适合用编码器,每个编码器都是通过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来读取信息的,所以如果要接肯定是中断的引脚。

网友D:
通常A相接单片机的中断IO口,B相接单片机普通IO口

网友E:
中断吧,方便,并且如果启动速度快的话普通IO口可能来不及检测导致出错

网友F:
51不太适合用编码器

网友G(2020-08-11):
引用 网友A:
Hall的目的是检测相位,C1和C2是接在P3^2和P3^3这两个中断接口方便编程。

给着两个端口什么信号?

网友H(2020-10-09):
如果是51的话用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