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最小系统布线PCB布线问题

楼主(2020-01-03):
单片机最小系统布线,单片机贴片,一些元件插件,一些元件贴片,他们的连接怎么布线。看教程贴片的单片机直接在顶层和插件的排针布线连接??那类似插件的ds18b02之类的也可以直接在顶层布线连接到单片机?底层布线也连不过去对上单片机啊如果不加排针

网友A:
PCB布线不仅顶层、底层,是可以多层的,而且理论上层数没有限制,当然实际生产一般在38层左右。  层和层之间是通过过孔来连接(就是楼主说的不加排针的孔),最小过孔的直径是0.1mm 。

网友B:
双层板有过孔的,绕过去的。

网友C:
贴片可以连接过孔走底层过去

网友D:
PCB绘图工具中有“过孔”,其作用就是连通顶/底层及中间层。过孔又可设置为通孔、盲孔和埋孔。不过不是不得已不要随便用盲/埋孔,因为工艺复杂,加工费当然贵了许多。

网友E:
添加过孔就好了:

网友F:
当然可以直接连了,直插件在电路板上是孔,孔当然是上下贯通的,两面当然都可以连线了。贴片的只能在单面连线,想在另一面画线需要打过孔。

网友G:
这是PCB的基础知识了,不同层之间通过过孔、焊盘等连接

网友H:
层数多,费用越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