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做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台灯,有器件了,就是不会焊接,求大神帮忙。

楼主:
求焊接方法

网友A(2020-01-05):
这个可以学吗,慢慢来,如果身边的人会的话可以让他们帮帮你,如果里的太远就没必要了,不如直接做pcb实在

网友B:
我可以帮你

网友C:
按照图片,插器件,使用电烙铁,把器件的引脚固定在洞洞板的焊盘上,新手可以用助焊剂焊接

网友D:
买个电烙铁,然后先去网上先看看一些简单焊接视频,练练手先,其实入手不是很难的

网友E:
在焊接前我们要利用小刀刮去电子元器件焊接部位表面的氧化层,或者利用细砂纸对焊接部位进行打光,以达到去除氧化层的效果。
助焊剂的作用是清除金属表面的污染物,同时还具有增强焊料与金属表面的活性、增加浸润的作用,并防止在加热过程中焊料继续氧化。常用的助焊剂是松香。

网友F:
烙铁是必备的工具。开始就买把普通的220V带地线的。黄花能调温的外热烙铁比较好用,顺便松香芯的焊锡丝,松香也买了,先找块废线路板(这东西现在很多,留心点儿到处都是),镊子斜口钳也备上。先把废板的原件拆掉,然后再焊上,反复几次就会了。烙铁头与线路板夹角最好保持45度 像握笔一样拿烙铁。拆原件时可以用吸锡器,注意不要烫住手.焊点要园要光滑,

网友G:
你这不是己经焊好了吗?是不是想要代码?坛子里多的是

网友H:
你先根据原理图然后布好局之后用导线焊接就可以了,最主要的是有原理图

网友I:
慢慢来,多焊几次就会了!

网友J:
吐槽一句这算啥智能台灯,就一个人体红外模块,光敏有不有不晓得。好歹整一个远程呀。焊接就是把单片机最小系统焊接忘了,这个你找个小板子练手,一上午两个你就熟了。再把按键外围电路焊接了,最后把人体红外模块接口口焊上去,是接口

网友K(2020-04-02):
如果你之前焊过东西,直接照着原理图焊就可以了,焊接之前布好线,如果你之前没有焊过东西,建议你先找个没用的板子练练焊工,不然你焊接电路的时候会有虚焊之类的问题

网友L:
买个好点的烙铁和焊锡丝,焊起来很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