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义好长度与元素的数组会存放在哪

楼主(2020-01-04):
uint code arry[18]={..........};像这种方式定义的数组定义好后会放在单片机的RAM还是ROM还是其他存放区

网友A:
unsigned int code 让定义的变量、数组放在ROM区,包括unsigned char const同样,这些是无法修改的。

网友B:
code是定义在ROM的

网友C:
有CODE 关键字的就会放在ROM里

网友D:
没有运行的时候存放在ROM的RW区,运行时存放在RAM(原来ROM的也还在)。

网友E:
和程序放在一起,是固化在程序中的运行中任何指令都无法修改其中的内容

网友F:
code 让定义的变量、数组放在ROM区,包括unsigned char const同样,这些是无法修改的。 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