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,上下限,蜂鸣器报警程序

楼主(2020-01-04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key P2
#define LCD1602_DB  P0
sbit LCD1602_RS = P1^0;
sbit LCD1602_RW = P1^1;
sbit ADDR2 = P1^2;
sbit ADDR3 = P1^3;//
sbit ENLED = P1^4;//p1.4和p1.3是138使能端
static unsigned char D=0;
static unsigned char G=50;

       sbitbuzz=P1^6;
bit flag1s = 0;          //1s定时标志
unsigned char T0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0RL = 0;  //T0重载值的低字节
extern 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;
extern void DelayX10us(unsigned char t);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;
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(unsigned char*str, int dat);
extern bit Start18B20();
extern bit Get18B20Temp(int *temp);
extern void InitLcd1602();
extern 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[]="D="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[]="G="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[]="TEMPIS:";
unsigned char codetable3[]="DS18B20  ERR0R!";
unsigned char codetable4[]="PLEASE   CHECK!"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[]="'C";
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7[]="Wlecometo you!!"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8[]=" I am YYY_Temp!";

void main()
{
   bit res;
   int temp;        //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
   int intT, decT;  //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
   unsigned char len;
   unsigned char str[12];
   InitLcd1602();
   LcdShowStr(0, 0, table7);
   LcdShowStr(0, 1, table8);//5初始化显示5s
        delay_ms(5000);
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IT0=1;
   EA = 1;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
   ConfigTimer0(10);  //T0定时10ms

   Start18B20();      //启动DS18B20
        delay_ms(5000);

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if (flag1s)  //每5秒更新一次温度
       {
           flag1s = 0;
           res = Get18B20Temp(&temp);  //读取当前温度
           if (res)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成功时,刷新当前温度显示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T = temp >> 4;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decT = temp & 0xF;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len = IntToString(str, intT);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 = '.';             //添加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decT = (decT*10) / 16;        //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
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 = decT + '0';      //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
                while (len < 6)               //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 = ' 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tr[len] = '\0';            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8, 1, str);        //显示到液晶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 IntToString(str, D); 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while (len < 6)               //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 = ' 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tr[len] = '\0';            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2, 0, str);

                len = IntToString(str, G); 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while (len < 6)               //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 = ' 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tr[len] = '\0';            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0, 0, st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0, table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8,0, table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1, table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3,1, table5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失败时,提示错误信息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 0, table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 1, table4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Start18B20();               //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
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设置上下限,0.3s扫描一次键值,同时更新一次上下限的显示
        key=0xf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f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0xe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==G)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 IntToString(str, D); 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len < 6)               //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]= '\0';            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2,0, str);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0xd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==D)G=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 IntToString(str, G); 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len < 6)               //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++]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len]= '\0';            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0,0, st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//等待0.3s开始下一次扫描键值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和声音警报部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>temp*0.0625||G<temp*0.0625)//超值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3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2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W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S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B=0xf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17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1;//138使能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==(temp*0.0625)||G==(temp*0.0625))//等值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3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2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S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B=0xf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1;//138使能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<temp*0.0625&&(1.1*D)>temp*0.0625)||(G>temp*0.0625&&(0.9*G)<temp*0.0625))//接近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3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2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W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S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B=0xf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2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X10us(2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LED= 1;//138使能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}
}
/*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,str-字符串指针,dat-待转换数,返回值-字符串长度*/
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(unsigned char*str, int dat)
{
   signed char i = 0;
   unsigned char len = 0;
   unsigned char buf[6];

   if (dat < 0)  //如果为负数,首先取绝对值,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
    {
       dat = -dat;
       *str++ = '-';
       len++;
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*str++= ' ';
    len++;
              }
   do {          //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
       buf[i++] = dat % 10;
       dat /= 10;
    }while (dat > 0);
   len += i;     //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
   while (i-- > 0)   //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
    {
       *str++ = buf[i] + '0';
    }
   *str = '\0';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
   return len;   //返回字符串长度
}
/* 配置并启动T0,ms-T0定时时间 */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
{
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tmp = 11059200 / 12;      //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tmp = 65536 - tmp;       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tmp = tmp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TMOD |= 0x01;   //配置T0为模式1
   TH0 = T0RH;     //加载T0重载值
   TL0 = T0RL;
   ET0 = 1;        //使能T0中断
   TR0 = 1;        //启动T0
}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完成1秒定时 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= 0;

   TH0 = T0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TL0 = T0RL;
   tmr1s++;
   if (tmr1s >= 500)  //定时5s
    {
       tmr1s = 0;
       flag1s = 1;
    }
}

网友A(2020-04-28):
楼主方便把仿真也放一下么?麻烦了

网友B(2021-12-22):
那个,温度可以显示负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