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驱动cs5463电平引脚问题?

楼主(2020-01-04):
最近在做stm32驱动cs5463采集市电功率,但是一直纠结cs5463 spi通信口的电压问题。不知道3.3v的电压是否能够驱动cs5463,求大神解答。

网友A:
spi通信口用3.3v驱动没有问题,cs5463模拟部分需要5V供电。

楼主(2020-03-28):
引用 网友A:
spi通信口用3.3v驱动没有问题,cs5463模拟部分需要5V供电。

cs5463与esp8266直接进行spi通信,esp8266进行3.3v供电,cs5463进行5v供电,它们可以直连引脚通信吗,还是说需要加个电阻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