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100: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d1=P1^0;
sbit d2=P1^1;
sbit d3=P1^2;
uchar AA,va;
void init();

void main()
{ init();
  while(1)
   {
     d2=0;
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TH0=0xA3;
TL0=0xA3;
AA++;
if(AA==va)
     d1=1;
if(AA==10)
   {
       AA=0;
       d1=0;
     }
}

void init()
{
va=7;
TMOD=0x01;
TH0=0xA3;
TL0=0xA3;
EA=1;
ET0=1;
TR0=1;
}

报错:
PWMSY.C(29): error C100: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
PWMSY.C(3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void'
PWMSY.C(38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{'
PWMSY.C(4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'

网友A(2020-01-04):
是否程序中输入了中文编码字符,根据错误定位顺藤摸瓜找原因。

网友B:
拷贝你的原程序,显示你写的错误,if下面有个括号和未知字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