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双积分AD-数码管 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20-01-04):
使用两个运放组成积分电路,比较器电路,结合单片机定时器计数,测量ADC,并使用protues仿真实现
视频连接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81800813/

#include<reg52.h>
//#include<absacc.h>
//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GPIO_DIG P0      //传送数据的端口设为P0,以上端口根据实际硬件电路图可做修改

sbit S4=P2^3;
sbit S3=P2^2;         //使能信号
sbit S2=P2^1;         //读写控制信号
sbit S1=P2^0;         //数据命令选择端口

sbit P30=P3^0;
sbit P31=P3^1;
sbit P33=P3^3;
uint ss,vin;
uchar lo,kl = 0;

//--定义全局变量--//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0]={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的显示码
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[4];
//用来存放要显示的4位数的值

/****************10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ms(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i = 20;
        j = 11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/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)
{
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for(j=n;j>0;j--)
    for(i=112;i>0;i--);
}

void led_byte(unsigned int byte_data)                //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
{

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~DIG_CODE[(byte_data % 10000 /1000)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千位数
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|= 0x80;         //小数点
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~DIG_CODE[(byte_data%1000/100)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百位数
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~DIG_CODE[(byte_data%100/10)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十位数
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~DIG_CODE[(byte_data%10)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个位数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使用数码管显示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led_byte(vin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;S2=1;S3=1;S4=1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1;S2=0;S3=1;S4=1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1;S2=1;S3=0;S4=1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1;S2=1;S3=1;S4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数码管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y_t0(void) interrupt 1  //定时器0中断用于固定时间对输入待测电压进行积分
{
          TR0 = 0;    //T0中断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
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lo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
          TF0 = 0;   //清除T0中断标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
          TR0 = 1;    //T0中断开
}

void my_int0(void) interrupt 0          //外部中断 用于反积分过程结束检测
{
          EX0 = 0;    //INT0中断关
          TR0 = 0;    //T0中断关
          TF0 = 0;   //清除T0中断标志
          ss = TH0 * 256 + TL0;
                  if(ss == 5) ss = vin;  //解决数据缓存溢出BUG
          else  {
//                ss = ss/10 + lo*6553 ;  //计算电压
//          ss = ss/10 + lo*6553 + 37;  //补偿系统误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s % 10000 /1000) < 4)
          vin = ss/10 + lo*6553 + ss/1000;  //补偿系统误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n = ss/10 + lo*6553 + ss/20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kl = 1;
                lo = 0;
                ss = 0;
          EA = 0;
}

void main()
{
  char i = 0;
        P33 = 0;
        P3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
        P30 = 1;
        kl = 0;
        EA =  1;   //中断开
        ET0 = 1;   //定时计数0中断开
        //IP  = 1;    //定时0中断最高优先级 =2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//定时0,1模式1 2个16位定时/计数器
        EX0 = 1;    //INT0中断开

        TCON=0x01;  //INT0负边缘触发或低电平触发在此好象作用相同
        IT0 = 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kl == 1 && i == 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 = 0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vi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0 = 1;   //选择放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l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1 = 1;    //选择输入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1;     //选择比较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 = 0;   //清除T0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   //定时计数0起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 = 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==21) i=0;  //彻底完成第一次转换后进行下一次转换,防止互相干扰
                 // delay(1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DigDisplay();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1-03-22):
你好,可以问问你这个双积分程序的思路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