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佬们如何使用stm32实现PMS7003 pm2.5检测功能

楼主(2020-01-04):
  请问如何使用stm32F103实现pm2.5检测功能?在电路接线中,是不是只需要将pms7003的txd接口接在任意P口上,再进行软件的编写。

网友A:
pms7003的txd接口只能接在规定IO口上,这要查看相关手册。

网友B(2020-02-16):
我记得PMS7003是直接串口通信?
这样的话几个USART的接口对着数据手册哪个顺眼接那个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