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MAX9814如何连接STM32?

楼主(2020-01-04):
如题,请问MAX9814如何连接STM32?

网友A:
MAX9814是话筒放大器,模拟输出,你连接STM32想干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X9814是话筒放大器,模拟输出,你连接STM32想干什么?

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,再输出到彩灯上

网友B(2020-02-24):
将9814的输出直接接在ADC的输入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