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什么加法器可合成把4路正弦波合成方波

楼主:
程序框图大概如图所示。如果我想用单片机控制ad9959来输出4路正弦波的话,用什么加法器才能合成为方波?百度只找到了利用运放构成的加法器来实现。我想问问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到底是什么?还是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4路加法器?

网友A(2020-01-04):
更详细的程序框图是这样

网友B:
直接用比较器就可以把正弦波变成方波。

网友C:
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和集成加法器是一样的,区别就是一个是多元件组装一个是集成芯片

网友D:
感觉楼主是要研发调制通信类什么产品,怕是高处不甚寒了。ad9959是四路DA电路,要相加,是否考虑4路正弦波直接简单粗暴的相连就可以了。后级再用比较器变为方波。
或者用4路比较器转为4路方波,最后再叠加。仅建议而已,真实情况不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