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 为什么按键按下“set”这个按钮,数码管没有变化

楼主(2020-01-04):
#include <STC89C5xRC.H>
#include "onewire.h"
#include"intrins.h"        //左移右移.h文件
void shizhong();
void Delay1ms();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         2ms显示
void display_time();

unsigned char key();
void anjian();
unsigned char key_var();
typedef     unsigned char   u8;
typedef     unsigned int    u16;
typedef     unsigned long   u32;
void xianshi();

u8 code shijian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,0x00};  //数码管显示0-9  0x40表示杠杠,0x00全灭  后面取反
unsigned char com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//com口从左到右
unsigned char  shifenmiao[]={10,10,10,10,10,10,10,10,};
unsigned int temp,Low=25,High=29;

int num,flag,set=0,varue,key_flag=0;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=0xa0;P0=0;P2=0;//设备初始化           //关闭声音
        P2=0x80;P0=0xff;P2=0;//设备初始化  //关闭LED灯
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rd_temperatur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zho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jian();

}

}

void shizhong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q=0;
           P2=0xc0;
           P0=com[q];
           P2=0;
       P2=0xe0;
           P0=~shijian[shifenmiao[q]];
           P2=0;
           Delay1ms();

           ++q;
                if(q==8)
                q=0;
        }

void Delay1m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         2ms显示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i = 11;
        j = 190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display_time()
{

        if(temp<Low)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1]=0;
        if(temp<=High && temp>=Low)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1]=1;
        if(temp>High)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1]=2;
        shifenmiao[0]=10;
        shifenmiao[2]=10;
        shifenmiao[3]=11;
        shifenmiao[4]=11;
        shifenmiao[5]=11;
        shifenmiao[6]=temp/10;
        shifenmiao[7]=temp%10;

}

void anjian()  //11是设置,10是删除
{
        if(set==11)
        {         P2=0x80;P0=0xfe;P2=0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0]=10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1]=11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2]=11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3]=11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4]=11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5]=10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6]=11;
                shifenmiao[7]=1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display_time();
}
unsigned char key()         //按键扫描函数
{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loo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var=0xff,key_ini=0xfe;
        for(key_loop=0;key_loop<4;key_loop++) //循环扫描四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3=key_ini;        //P3口赋初值
                if(P3!=key_ini||P42==0||P44==0)          //如果按键被按下了 就进入函数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P2=0x80;P0=0xfe;P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r=(P3&0x3f)|((P4&0x04)<<4)|((P4&0x10)<<3);                 // 把P42与P44按位与到P36 P37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_ini=_crol_(key_ini,1);         //每次循环左移一次 由0xfe 到0xf7
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key_var;
}

unsigned char key_var()
{
   varue=key();        //进入按键扫描函数
  if(varue!=0xff&&key_flag==0) //当按键被按下 且防抖动标志为0时
  {
          key_flag=1;        //改变防抖动标志
        switch(varue) //判断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后改变按键标志 然后在定时器中判断按键标志 执行相应程序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7e:  flag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7d:        flag=3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7b:        flag=6;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77:        flag=9;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0xbe:  flag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bd:        flag=4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bb:        flag=7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b7:        set=11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0xde: flag=2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dd: flag=5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db: flag=8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d7: set=12; break;

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
  }
  if(varue==0xff){key_flag=0;}                //当按键没被按下 还原防抖动标志

  return flag;
  return set;
}

网友A:
上个原理图·看看

网友B:
  return flag;//程序到此退出,不会执行下面语句。
  return se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