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1单片机中PSEN口如何当IO口用c语言写出来啊!

楼主(2020-01-04):
我照着别人的图把4数码管的3选位引脚练到这3个上面了,然后我看别人说psen可以当p4口,但是我在程序里面写他说我是未定义标识符

网友A:
psen管脚在读外部扩展ROM时会形成3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,且自动产生。C语言程序装在外部ROM就可以产生psen低电平了。并不能像IO口那样编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en管脚在读外部扩展ROM时会形成3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,且自动产生。C语言程序装在外部ROM就可以产生psen低 ...

好的!谢谢

网友B:
你要看数据手册,数据手册上都有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