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 LINK V2 保险丝能否更换

楼主(2020-01-05):
本萌新使用ST LINK V2连接WS2812B灯条 会出现电流过大 保险丝烧了的情况 请问可以更换自恢复保险丝吗?

网友A:
可以更换,但是不建议用在大电流场合,容易损毁其他元器件。

网友B:
可以。但自恢复保险丝响应速度不够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更换,但是不建议用在大电流场合,容易损毁其他元器件。

请问大佬, 3A的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