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DS18B20恒温控制程序 蜂鸣器报警

楼主(2020-01-05):
内含报警指示灯+恢复按键,原本是打算用LCD显示,但是由于硬件LCD引脚没设计连成一片,导致CLD驱动代码不好写,遂改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。
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beep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t=0;
        float temperature;
    int x;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端口
        while(DS18B20_Init())        //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LED0=1;
        }
//     LED0=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0)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1;

                /**LED3电源显示灯**/
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6);
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6);
 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Wcmd(0x80+0x40+1);
           Wdat('H');

                BEEP=0;        //平时使它不报警
        BAOJIN=1;//报警LED置高,使它平时不亮
//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5);

                if(t%1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100ms读取一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DS18B20_Get_Temp();
            printf("   当前温度为  %2.4f",temperature*0.062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 摄氏度");
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PA5当温度大于多少时使蜂鸣器BEEP响     PA7红光LED闪烁BAOJIN **/
           if((temperature*0.0625>=10)&&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0))///**********报警值设置*****////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BAOJIN=1;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//延时300ms
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BAOJIN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//延时300ms
            printf("   超过规定温度,开始报警,红灯闪烁,危险!请撤离\r\n");
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5-09):
有原理图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