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了,为什么4518预置数不正常

楼主:
请教有经验的网友,为什么4518预置数不正常?

网友A(2020-01-05):
4518只是一个2-10进制加计数器,并不能预置数,楼主电路几个开关预置数控制的74LS192是一只十进制减计数器,也不能预置数,在这个电路里起到复位显示0,然后再前面4518无效的时候显示9、8.。。。。0减计数。实际上要想显示预置数,可以用可预置十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74LS168,输出直接接数码管,用不着74LS192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设置晶振试一试

网友C:
你这电路不能正确显示数字吧!脉冲数----》CD4518------》2xCD4511.最大显示99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4518只是一个2-10进制加计数器,并不能预置数,楼主电路几个开关预置数控制的74LS192是一只十进制减计数器 ...

刚开始鼓捣门电路,知道的东西太少,
稍后我会按你的提示进行试验,谢谢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设置晶振试一试

不好意思,我没明白你说的设置晶振具体怎么操作。谢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电路不能正确显示数字吧!脉冲数----》CD4518------》2xCD4511.最大显示99.

初学,知道的太少,没明白你说什么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