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双层板直插式元器件和线都不在top层,那焊盘和器件都在top层的话怎么焊接元器件呢

楼主:
求助各位大佬  pcb布双层板的时候,如果直插式元器件和线都不在top层,那焊盘和器件都在top层的话怎么焊接元器件呢

网友A(2020-01-05):
元件的属性页焊盘可以选择是放在顶面还是底面的。直插式元件是通孔,保持底面就行了,或者放在顶面。切换焊盘是底还是顶就行了。

网友B:
单面板底层有焊盘,底层走线。双面板两层都可以走线,过孔焊盘双面可以焊接

网友C:
既然是直插元件,而且是双层PCB,那么把元件直插孔做成过孔,那么在bottom层也就有了焊盘,焊接元件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D:
双层板的焊盘上下是通的,怎么走线都可以,元器件可以在顶层焊接,也可以底层焊接,最好保持一致性方面批量加工。

网友E:
顶层或底层只是三维空间概念。通常元件安装面被定义为顶层。直插/贴片元件通常都安装在顶层,小体积贴片元件也有两面都装的,直插式元件基本都是安装在顶层,也有例外。直插元件的焊盘是通孔,其两面都可以走线,走不通还可以用过孔。不存在焊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