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报到,请教各位学单片机怎么开始比较快?STM32,arduino或者其它?

楼主(2020-01-05):
单片机小白,请教各位学单片机怎么开始比较快?那个宝上的各种板子和教程那个比较合适,STM32,arduino或者其它?
谢了先。

网友A:
建议先有一些C语言基础,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配合他的开发板,很容易入门

网友B:
常用的工具万用表,烙铁,烙铁架,松香,焊锡,螺丝刀,吸锡器,和电子元件万能板,电阻,电容,发光二极管,整流桥,数码管,
用万能板搭建一个51的最小系统(当然要从51入手,资料太多了)
要学好单片机,汇编是要懂的,但最终你必须掌握C语言,编程器下载到单片机里,这样吧

网友C:
单片机编程涉及比较广,C语言是基础,学习STM32的话,正点原子,野火的教程都可以,想要提升比较快就多做一些实际的项目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D:
入门最简单肯定是51啊,不过确实快过时了,主要还是C语言基础要好

网友E:
还没开始就将自个唬住了!?心态也急!单片机很多种类,但只有一种是要用学起来才快,所以你要先考虑好你用哪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先有一些C语言基础,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配合他的开发板,很容易入门

不要再让人看郭天祥了,真的不行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不要再让人看郭天祥了,真的不行

终于有个过来人了。。

网友H:
首先你要有C语言基础,可以买一本C语言书看看不想买的话可以去网上找视频,总之C语言要先学会,指针,结构体可以先不学但是一定要会,单片机的话还是建议学51虽然很落伍但是结构简单很容易入门,32的话结构复杂函数较多并且大量涉及指针 结构体等概念不建议初学者学,arduino的话项目成型很快但是不适合作为入门来学,不方便以后的发展,因为他的函数都是封装的不利于编程思想的养成,51板子可以买随便买一个我用的是普中的50多元

网友I:
51入门就行资料多学习方便

网友J:
都一样,都是C语言。

网友K:
有C基础,还是51入门扎实一点。这些都是基本功

网友L:
三种我都碰过,以我的经验是这样:从易到难,arduino / 51到 32 ,这个三个前提都需要一点c语言,当如果真正要学,建议从51开始,  arduino 也可以,但arduino 有时要自己搭电路,51你直接去买个板子还方便点,32不太建议没基础去碰,很容易就失去学习兴趣的,不行你可以先去看看教程,对比下51和32的前几集你就知道

网友M:
从简单实战项目开始练手,单片机还是传统的stc89系列开始学起

网友N:
我玩的很顺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