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到网上用P0=0xff表示P0为与LCD D0~D7相连的I/O口,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LCD1602...

楼主(2020-01-05):
我看到网上用P0=0xff表示P0为与LCD D0~D7相连的I/O口,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LCD1602的输入输出端口分别连接了P0^0,P2^7等多个端口的话,我要怎么定义它呢?谢谢啦!

网友A:
LCD1602还有一种使用高4位数据线的接法,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负担。

另外,RW的控制也并非是必用的,如果仅仅是用于读取LCD1602“忙”的状态,就可以用稍事等待来代替。这样一来,RW就可以直接接地,使LCD1602永远处于写入的状态。

那么,LCD1602和单片机之间就仅仅需要6条线了,这就是LCD1602最简洁的连接方法。

#include <reg51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1
sbit lcdrs = P2^1;   //LCD寄存器选择
sbit lcdrw = P2^2;   //LCD读写控制
sbit lcden = P2^3;   //LCD使能控制

void delay(uint m) //延时函数
{while(--m);}
//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
void write(uchar com, uchar lcddata) //LCD1602写入8位命令/数据子函数
{

        lcdrs=com;   //写入命令   0 选择发送命令    1 选择发送数据

        //LCD1602_DATAPINS=(lcddata);           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1口的高四位,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=(lcddata&0xf0)>>4;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1口的低四位,接到LCD高四位
        //delay(200);
        lcden=1;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delay(30);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lcden=0;     //使能清零

        //LCD1602_DATAPINS=(lcddata & 0x0f)<< 4;   //发送低四位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=(lcddata&0x0f);           //发送高四位
        //delay(200);
        lcden=1;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delay(30);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lcden=0;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//delay(20);
}

void init()   //LCD初始化子函数
{
        lcdrw=0;   //选择写入
        lcden=0;   //使能
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write(0,0x32);   //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
        write(0,0x28);   //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
        write(0,0x0c);   //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(0,0x06);   // 读入后AC(指针)加1,向右写
        write(0,0x01);   //清屏
        write(0,0x80); 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        delay(255);
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init(); //LCD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(1,'a');write(1,'b');delay(65255);delay(65255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LCD1602有数据线和控制线,P0=0xff只是数据输入,还有RS  RW  E控制线需要用另外的IO口,如P2口任意的IO口线均可使用

网友C:
你这样说比较笼统,首先要晒出你的硬件原理图,一般显示屏厂家都有示例程序,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D:
P0=0xff只是p0口座位输入口的预备动作。P0口作为数据总线可以连接多个设备,如果要使用低位地址那就要用373了,然后区分每个设备就用P2,P0可以取0xff。

网友E:
如果一定要用8根线的话可以依次读取然后进行移位拼接,不过最好还是使用整PIN或者使用4PIN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