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板水怎么用

楼主(2020-01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倒在盆子里用刷子洗线路板

网友B:
以前的洗板水是酒精+少量松香,现在的应该是其他有机溶剂,但使用是一样的,直接用毛刷沾了刷就行。

网友C:
买个刷子,比如牙刷。把洗板水沾在牙刷上,用牙刷刷板子就可以了。洗板水挥发性比较大,且味道也大,最好在通风地方,倒出来一些盖好,用完了再倒出来用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的洗板水是酒精+少量松香,现在的应该是其他有机溶剂,但使用是一样的,直接用毛刷沾了刷就行。

洗板水就是洗松香的吧

网友E:
直接 刷就行啦, 防止电路板短路的

网友F:
加松香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洗板水就是洗松香的吧

洗板水不是洗松香!线路板在焊接过程,板上会出现残渣或助焊剂残液,助焊剂具有腐蚀性,是利用松香水清洗,松香干涸后形成薄的保护层,同时方便2次焊接。

网友G:
洗板水用好一点的,不然板面就跟结晶了一样,有层白色的。还无法清理脏东西。

网友H:
直接刷在电路板上,刷干净就行

网友I(2021-09-17):
引用 网友D:
洗板水就是洗松香的吧

洗板水分好几种,有的是清洗氧化灰尘进水的,有的是生产线用的,用错了效果就不好了。
看你要洗什么,我买了几个品牌,清洗效果都不一样,保质期6个月、2年、5年的都有。

网友J:
用毛刷刷,或者放超声波清洗机里

网友K:
你去问卖焊材的店家,想要什么效果他都会给你安排

网友L:
洗板水能把塑料融化 用的时候注意

网友M:
首先将有需要的电路板沾上洗板水片刻,然后再使用毛刷刷洗电路板,采用有松香和助焊剂加速松香的溶解和助焊剂的脱落。

网友N:
和洗碗一样样的, 量大就把碗泡在洗碗水里,量小就拿布醮点洗碗水擦拭。

网友O:
板子不大的话贴片元件一面朝下平放在合适的容器中,倒入洗板水能没过板子即可,不时摇一摇就会有很多微小锡珠落下,最后再用刷子补刷残留部分即可

网友I:
引用 网友L:
洗板水能把塑料融化 用的时候注意

有些洗板水的瓶子就是塑料的 为何不会融化?

网友P:
用刷子沾取后,擦拭板子就好

网友Q:
Мойкой высо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или паром ( это ведь тоже вода, но в другом агрегат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)
高压水槽或蒸汽(这也是水,但在不同的聚合状态)

网友R:
如果面积不大,直接用毛刷沾了刷就行。

网友S:
洗板水用棉签蘸然后需要清洗的地方涂抹就好了,主要是这东西是化学制剂,对人体有损害,皮肤长期接触可能会引起脱皮和溃烂(因人而异,也有没事的),建议做好保护。而且洗板水挥发快,做好通风,长期吸入对呼吸道也有损害。

网友T:
百度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