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了很多芯片,一直无法连接isp

楼主(2020-01-05):
焊了很多芯片,一直无法连接isp,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芯片还是怎么。请问下新买的芯片,是不是没有bootload,如果没有这个的话,直接isp连接能否下载?就像pro1.72这样的下载工具读取id,没有bootload可以读取成功吗?

网友A:
是32的片吗

网友B:
说下具体型号

网友C:
什么样的芯片,型号没告知

网友D:
焊接温度太高了,芯片损坏了、或者脱焊。我全都是买板子手工焊的,不带你说的问题,都能正常ISP或者JTAG / SWD.

网友E:
这要看你用的是啥芯片,有些是空的ROM片,是需要烧录程序进去的,视你的具体使用需求烧录具体的程序或驱动。

网友F:
一般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32的片吗

atmega12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下具体型号

atmega12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样的芯片,型号没告知

atmega128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焊接温度太高了,芯片损坏了、或者脱焊。我全都是买板子手工焊的,不带你说的问题,都能正常ISP或者JTAG /  ...

atmega128a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要看你用的是啥芯片,有些是空的ROM片,是需要烧录程序进去的,视你的具体使用需求烧录具体的程序或驱动 ...

atmega128a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般没有

atmega128a,如果没有的话。怎么处理?怎么烧录

网友G:
题目不明,无法回答

网友H:
百度搜索Arduino 烧写bootload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百度搜索Arduino 烧写bootloader

现在无法连接,是没办法写入bootload的。已经知道了,没有bootload一样可以读取ID

网友I:
没有说什么型号的芯片,如果是STM32的,是可以用UVISION直接下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没有说什么型号的芯片,如果是STM32的,是可以用UVISION直接下载的

atmega1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