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定时器程序设计

楼主:
这个基于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设计,使用共阴数码管显示,如果要换成共阳数码管只需要将程序内数组改为共阳数码管的数组,38译码器LSA,LSB,LSC分别接单片机的P2^2,
P2^3,P2^4,蜂鸣器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,接单片机P1^5,三个低电平触发按键分别接的P3^1,P3^2,P3^3.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sbit key0=P3^1;  //定义P31口是k0
sbit key1=P3^0;  //定义P33口是k1
sbit key2=P3^2;  //定义P33口是k2
sbit beep=P1^5;
程序运行后,先进入设置模式,key0和key1分别设置秒和分,key2确定后进入定时模式,数码管显示时间,定时结束后蜂鸣器发声提示。

//基于stc89c52的定时器
//时间:2020年1月5日,作者:吃猫的鱼
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sbit key0=P3^1;         //定义P31口是k0
sbit key1=P3^0;         //定义P33口是k1
sbit key2=P3^2;         //定义P33口是k2
sbit beep=P1^5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5e,0x3f,0x3f,0x6f};//显示0~F的值

u16 miao=0,fen=0;//时间参数
bit flag=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Timer1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1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10;//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1打开启动。

        TH1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1=0X18;
        ET1=1;//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1=1;//打开定时器
}
void good_init()
{
        u8 i,j=1000;
while(j)
{
                for(i=10;i<1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     j--;
}
}
void DigDisplay()
{
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miao%10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miao/10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fen%10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fen/10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
        good_init();
        while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//秒针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0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//分针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//确定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}
         miao=miao%60;
         fen=fen%60;
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Timer1Init();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//工作模式
        {
         if(miao<=1)
         {
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miao=60;
         }
          DigDisplay();
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0中断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static u16 i;
        TH1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1=0X18;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fen==0&&miao==1)//蜂鸣器叫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1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0000);
                ET1=0;//关闭定时器1中断允许
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//延时大约100us  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
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if(i=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miao--;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1-07):
请问如果需要显示时,应该怎么添加程序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如果需要显示时,应该怎么添加程序呀

就是再定义一个变量,然后将程序中分的地方复制粘贴,将其中分的变量改为时,秒的变量改为分,最后在数码管的地方在加2个显示时就ok了

网友C(2020-12-09):
你好,我看了程序,有些问题想请教

网友C:
请问如果要加一个倒计时,应该怎么添加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