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可控调光系统制作 带时钟显示 附程序

楼主(2020-01-05):
通过stm32f103c8t6单片机的定时器3输出四路可调的PWM(TIM3)。
通过按键控制呼吸灯频率以及模式转换。
通过oled12864显示实时时钟,并且可以通过按键修改时间。
通过oled12864屏幕显示信息(显示实时时间以及呼吸频率等级)。
通过HC-05蓝牙模块调节PWM的频率
主要功能:
基于STM32的呼吸灯装置,使用定时器3(TIM3)输出4路PWM。
在屏幕上会显示呼吸频率等级和实时时钟,装置具有三个按键,其中一个为模式转换,按下依次修改年月日时分的数值。另外两个按键为加数和减数,这两个按键共用与按键修改时间和调整呼吸频率。
当模式按键未按下时,加减键修改呼吸频率。
当模式按键按下第一次时,此时为年份修改,通过按键加减修改年份。
当模式按键按下第二次时,此时为月份修改,通过按键加减修改月份
当模式按键按键按下三、四、五次时,分别对应修改日、时、分,通过按键加减修改数值。

另外可以通过蓝牙修改呼吸灯的频率
接线:

引脚

模块

PA6 PA7 PB0 PB1
定时器3 pwm的通道1~4

分别接入四个led
PB6 PB7
IIC 屏幕数据线以及时钟线

分别接入屏幕的SCL SDA
PA9、PA10
蓝牙串口引脚

分别接入蓝牙模块RX TX
PA0 PA1 PA2
为按键引脚

分别接入三个按键

清单:

序号

器件名称
规格
数量
1
单片机最小系统
stm32f103c8t6
1
2
蓝牙模块
Hc-05
1
3
显示屏幕
oled12864
1
4
LED灯
4
5
独立按键
按键
4

制作出来的实物效果图:

#include "stm32f10x.h" //STM32头文件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//延时
#include "oled0561.h"//oled屏幕
#include "NVIC.h"//外部中断
#include "usart.h"//串口
#include "key.h"//按键
#include "i2c.h"
#include "rtc.h"
#include "pwm.h"
void xianshishijian(void);
void xiugai(void);
u8 a,dengji=20;
u8 bya=6;
int main (void){//主程序
        u8 a,fx=1;
        u32 ti=0;
        RCC_Configuration(); //系统时钟初始化
  TIM3_Init();       //定时器3 pwm
        USART1_Init(9600);//串口1初始化并启动
        KEY_Init();//按键初始化
        KEYPAD1_INT_INIT();//按键中断初始化
        KEYPAD2_INT_INIT();//按键中断初始化
        KEYPAD3_INT_INIT();//按键中断初始化
        RTC_Config();
        I2C_Configuration();//i2c初始化
        OLED0561_Init();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OLED_DISPLAY_PIC1();//开机动画
        delay_s(1);
        OLED_DISPLAY_CLEAR();
        bya=RTC_Set(2019,12,10,13,34,00);
        delay_s(1);
  printf("%d",dengji);
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8;a++){
  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16x16(4,a*16,a);//显示信息
                }

    xianshishijian();
                xiugai();
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if(fx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>dengj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3, ti*10);//设置TIMx捕获比较2寄存器值
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 ti*10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3, ti*10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3, ti*10);
        }
}

void xiugai(void){
        if((jia1==1||jia==1)&&mode==0){
                dengji++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",dengji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jia1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(jian1||jian==1)&&mode==0){
                if(dengji>0){
                dengj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",dengji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n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switch(mode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3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4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5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6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/100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3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00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4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5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6*8,a);
                if(jia==1){
                ryear++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==1){
                ryear--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8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9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a=rmon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8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mon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9*8,a);
                if(jia==1){
                rmon++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==1){
                rmon--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1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2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a=rday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1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day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2*8,a);
                if(jia==1){
                rday++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==1){
                rday--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4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5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a=rhour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4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hour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5*8,a);
                if(jia==1){
                rhour++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==1){
                rhour--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7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8*8,'_');
                a=rmin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7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min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8*8,a);
                if(jia==1){
                rmin++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ian==1){
                rmin--;
                bya=RTC_Set(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
                jia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xianshishijian(void){

        //************等级
        OLED_DISPLAY_16x16(6,4*16,14);
        OLED_DISPLAY_16x16(6,5*16,15);
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6,12*8,':');
        a=dengji/10+48;
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6,13*8,a);
        a=dengji%10+48;
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6,14*8,a);

RTC_Get(); //读出时间值,同时判断返回值是不是0,非0时读取的值是错误的。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-%d-%d %02d:%02d:%02d  ",ryear,rmon,rday,rhour,rmin,rsec);//显示日期时间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r\n",bya);//0为成功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年
                a=ryear/100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3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00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4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5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year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6*8,a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7*8,'/'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月
                a=rmon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8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mon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9*8,a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0*8,'/'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日
                a=rday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1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day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0,12*8,a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时
                a=rhour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4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hour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5*8,a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6*8,':'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分
                a=rmin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7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min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8*8,a)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9*8,':');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秒
                a=rsec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10*8,a);
                a=rsec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_8x16(2,11*8,a);

}

/*

【变量定义】
u32     a; //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
u16     a; //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
u8     a; //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
vu32     a; //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
vu16     a; //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
vu8     a; //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
uc32     a; //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
uc16     a; //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
uc8     a; //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

  259. delay_us(1); //延时1微秒
  260. delay_ms(1); //延时1毫秒
  261. delay_s(1); //延时1秒

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