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74hc573驱动数码管或led时,需不需要加限流电阻

楼主(2020-01-05):
看到好多电路原理图及仿真图里都没有限流电阻,百度上搜,有的说要加,有的说不需要,不知道不用限流电阻会不会烧数码管。

网友A:
要加限流电阻实物

网友B:
一般在做产品,工厂批量生产产品的时候,是需要加的,正常我都会预留出来

网友C:
最好保留有,那怕将来真用不上,也不过是贴一个0R的电阻而己!

网友D:
加一个保险

网友E(2020-03-14):
加上电阻保险一点

网友F:
要不要加限流电阻,要看手册的数据通过计算来决定,不能靠想。

网友G:
需要加电阻,不加电阻会数码管会坏,芯片内部没有限流电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