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C语言程序在while(1)程序内部不能显示前面的位,怎么解决。

楼主(2020-01-05):
这个程序里面,如果数码管显示程序不在WHILE(1)的内部,58就可以显示在数码管上,如果把它放在WHILE(1)里面,如上面的程序那样,只能读出来
最后一位8,前一位5闪一下就没了。这是为什么?如果必须有WHILE(1)的话,请大师傅帮解决一下。谢谢
include<reg52.h>
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 ,0x71};
void delay(uchar a)
{
         uchar x,y;
        for(x=a;x>0;x--)
        for( y=109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read=0x58;
        bit read_ok=1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if(read_ok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ok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read/1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read%1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因为
if(read_ok)
{
     read_ok=0;
就只能执行一次后再也进不了if(read_ok)
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 ,0x71};void delay(uint a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a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 y=110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read=0x58;
        bit read_ok=1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if(read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read/1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ok=~read_o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read%1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ok=~read_o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read_ok被你清零了

网友C:
yes,问题所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