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给51单片机下载程序 一直检测单片机

楼主(2020-01-05):
用stc给51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插上显示屏就一直检测单片机,但是显示屏没有出现异常,这个的原因是什么,是我设置的有问题吗

网友A:
下载时供电不足,下载时电路板单独供电就好了

网友B:
这种是因为显示屏需要很大的电流,插上显示屏把整个系统的电源都拉低了,导致单片机部分供电不知造成的。想要正常下载那就把显示屏拔掉,下完程序再插回去就好了。

网友C:
stc下载程序需要冷启动

网友D:
如果是在开发板上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话:
1、你要选对型号
2、调整波特率
3、查看接口是否松动
4、先点下载,再给单片机上电。

网友E:
应该是单片机与电脑没通讯上,好好检查通讯问题

网友F:
屏的电流太大,可以做个开关,烧写程序时,关闭屏的VCC或者GND

网友G:
如果是成品板,可能单片机型号选错;如果是自制,可能线接错。

网友H(2021-07-09):
你试试把屏幕去掉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