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C语言for循环(1、GPS解析;2、温度)只会执行其中一个,为何?

楼主(2020-01-05):
这是我写的 一块 1602LCD 分两屏显示  GPS信息和温度信息。但是只会执行温度的循环,GPS 解析的不会显示。如果只有GPS解析的循环则可以正常显示GPS 的信息。请教前辈这是咋回事?改怎么解决?
单片机:STC12C5A60S2    晶振:11.0592MHz      显示屏:1602  IIC 数据传输

代码如下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1602IIC.h"
#include "GPS.h"
#include "18b20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1s(uchar A)                //  STC15C5A60S2 单片机1秒延时,主要用来做欢迎词延时
{

        while(A--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
        i = 43;
        j = 6;
        k = 20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
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
   {

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0);
        LCD_write_word("   Good  Luck   ")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0);
        LCD_write_word("Happy  ever  day");
        Delay1s(1)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//  清屏

        while(1)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;

                for(t=15;t;t--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S_JieXi(); //解析GPS信息(海拔、速度、使用卫星数量)

     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Delay1s(5);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//  清屏

                for(t=15;t;t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n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H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w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S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.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- 温度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N(Ds18b20ReadTempN()); 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- 温度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S(Ds18b20ReadTempS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- 温度3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      //  清屏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}
   }

楼主:
这两个循环和在一起就只能运行温度循环,不管放在前后。但是每一个都能单独运行。

网友A:
没有跳出循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循环和在一起就只能运行温度循环,不管放在前后。但是每一个都能单独运行。

for循环中间是条件表达式

网友C:
把 GPS_JieXi();放在dataprosS(Ds18b20ReadTempS()); 后面

网友D:
请关注外围设备的速度!必要时加延时。当然你的延时太强,一来就是1S。

网友E:
循环问题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循环和在一起就只能运行温度循环,不管放在前后。但是每一个都能单独运行。

主循环中运行两个for循环本身不会有问题,问题在于for循环中的子程序有毛病,导致退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主循环中运行两个for循环本身不会有问题,问题在于for循环中的子程序有毛病,导致退不出来。

可是我是将GPS解析放在前面的,正常运行的话应该是从前往后,在怎么说也要显示一次GPS解析才对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 GPS_JieXi();放在dataprosS(Ds18b20ReadTempS()); 后面

如果是for循环的话在前后都不行。不用的话我又是分屏显示,每一屏显示几秒后转下一屏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关注外围设备的速度!必要时加延时。当然你的延时太强,一来就是1S。

我的1秒是显示开机词所使用。
在下功力尚浅,恳请前辈再更详细指点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主循环中运行两个for循环本身不会有问题,问题在于for循环中的子程序有毛病,导致退不出来。

在下功力尚浅,恳请前辈再详细指点!!!

网友G:
问题出现在GPS和温度的处理函数里,应该是没有从函数中退出来

网友H:
两个for之间没有足够的延时,造成只会显示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两个for之间没有足够的延时,造成只会显示一个

我在中间加3秒的延时也不行。不管GPS循环在前还是在后都不执行。

网友I:
你读取完gps就清屏了,你显示放那儿显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你读取完gps就清屏了,你显示放那儿显示呢

GPS_JieXi(); //解析GPS信息(海拔、速度、使用卫星数量)
这个子程序里面我已经包含了读取、显示的功能了。
如下:

void GPS_JieXi(void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j=0;
                qian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归零
  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累计量归零

                if (First_Share_OK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让变量j在0~10000之间来回增减,增加到10000时显示". ",减到0时显示" .",实现两点来回闪动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jiaj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j==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j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j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ji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解析海拔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if (   Flag_GPS_OK  =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1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3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4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5] == 'A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(RX_Buffer[28] == 'N'|| RX_Buffer[28] == 'S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(RX_Buffer[41] == 'E'|| RX_Buffer[41] == 'W') 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收到"GPGGA"这一帧完整有效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 i = 0; i < 67 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必须为i<67,因为要确保Display_GPGGA_Buffer[67]为'\0',便于串口发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GPGGA_Buffer[i] = RX_Buffer[i];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到数组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alc_GPGGA_O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完整有效数据后,置为1, (GPGGA完整有效的数据已收到的标志变量)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Calc_GPGGA_OK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已收到完整有效的数据,可以进行显示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alc_GPGGA_O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归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First_Share_OK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_Share_O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Searching data. "不需再显示,标志变量置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H: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6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由于海拔有时是1位数有时是2位数有时是3位数,不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而确定的是其数值在第9与第10个逗号之间,所以用此算法输出海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Display_GPGGA_Buffer[i]==',' )          //逐个检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计算逗号数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==9&&qian_O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_a=i,qian_O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找到第9个,则记录其序号,同时标志变量置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==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海拔数据位于第9~10个逗号之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_a=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第10个的序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归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置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找到后直接跳出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准备在第一行第9列输出海拔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hou_a-qian_a-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海拔数据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LCD_write_word("   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//根据海拔数据长度输出对应所需的空格数,使其显示方式为右对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LCD_write_word("  "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LCD_write_word(" "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qian_a+1; i<=hou_a-1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PGGA_Buffer[i]);            //输出海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m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单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PGGA_Buffer[45]);        // 正在使用卫星数量 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PGGA_Buffer[46]);        // 正在使用卫星数量 个位

                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解析速度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if(   Flag_GPS_OK  =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1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3] == 'V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4] == 'T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5] == 'G'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收到"GNVTG"这一帧完整有效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 i = 0; i < 67 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GNVTG_Buffer[i] = RX_Buffer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alc_GNVTG_OK = 1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Calc_GNVTG_OK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NVTG数据完整有效则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alc_GNVTG_OK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First_Share_OK == 0)          //已开始LCD显示的标志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_Share_OK=1;                //已开始LCD显示的标志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0);        //        速度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V: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6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由于速度数据也是位数不定,故亦用此算法精确地确定速度数据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Display_GNVTG_Buffer[i]==','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==7&&qian_OK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速度数据位于第7~8个逗号之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_c=i,qian_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_c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_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准备在第2行第9列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hou_c-qian_c-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原式为(hou_c-1)-qian_c-1。由于速度不太准还浮动,故只让它显示一位小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LCD_write_word("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右对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qian_c+1; i<=hou_c-1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原式为hou_c-1-1)、减4刚好取个整数,没有小数点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NVTG_Buffer[qian_c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NVTG_Buffer[qian_c+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NVTG_Buffer[qian_c+3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write_data(Display_GNVTG_Buffer[i]);        //显示速度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c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word("km/s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单位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网友J:
延时太短了吧

网友K:
硬件问题,液晶需要查询,如何液晶坏了,就退不出温度程序,一直等待液晶的相应。

网友L:
for循环省略中间条件表达式,不作处理便进入死循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硬件问题,液晶需要查询,如何液晶坏了,就退不出温度程序,一直等待液晶的相应。

如果说不用GPS,我弄三个温度,每屏一个也是没有不显示问题的。

网友M:
虽然你外面有循环15次,但是在第一次循环中就把Flag_GPS_OK清零了,而你每一次在循环中显示后又没有适当的延时,而后面的14循环中由于Flag_GPS_OK为0,同样都不会显示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硬件问题,液晶需要查询,如何液晶坏了,就退不出温度程序,一直等待液晶的相应。

我现在换了2004的LCD 都没有写完,应该不存在了。

网友N:
你为什么解析15次GPS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虽然你外面有循环15次,但是在第一次循环中就把Flag_GPS_OK清零了,而你每一次在循环中显示后又没有适当的 ...

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。
但是“Flag_GPS_OK=0”  会在GPS中断处理里面置1的。
现在在搬水泥呢,晚上回去搞搞看再回复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虽然你外面有循环15次,但是在第一次循环中就把Flag_GPS_OK清零了,而你每一次在循环中显示后又没有适当的 ...

昨天晚上我的解决办法是for了60000次后才显示出GPS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