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码规范的组合音响 单片机程序开源

楼主(2020-01-06):
1,VFD 16311显示+按键
2,360度编码开关
3,红外遥控6221转发和解码
4,音量IC PT2314控制
5,PLL收音 AM/FM控制
6,DVD通讯数据处理

编程规范,代码风格标准
仔细研究,对初学者应该有一点的帮助,附上源码
// Copyright (c) 2006,PTC-SZ-SD
// All rights reserved.
// 文件名称:Tuner.c
// 文件标识:见配置管理计划书
// 摘 要:调用LC72130的驱动程序,实现对tuner接口函数的实现

#include "..\source\tuner.h"
//全局变量
bit b_ban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b_band = 1 FM ;0  AM
bit b_tuner_flag;                 //=1收音状态,=0非
bit b_tuner_auto_flag;            //全自动搜索
unsigned char tuner_muted_time;   //收音静音时间控制
unsigned int   FMfreq = 8750;
unsigned int   AMfreq = 522;
unsigned char tuned_current_count;
unsigned char backup_tuned_FMcount = 30; //
unsigned char backup_tuned_AMcount = 10;

//模块内部变量
unsigned char  LC_dataout[3]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输出中频数据缓存数组
unsigned char  IN2_cdata[3];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IN2模式数据缓存数组
unsigned char  IN1_c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一个字节IN1地址缓存
unsigned int   IN1_p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16bit的分频数据缓存
unsigned long  IF_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频记数器
unsigned char tuned_FMcount; //存储的电台台号
unsigned char tuned_AMcount;
bit b_IF_cte_flag = 0;
bit b_tuner_mute_flag;            //收音静音标志
bit b_tuner_stereo_flag;          //立体声单声道标志
bit b_tuned_flag = 0;             // b_tuned_flag = 1 收到台,0 无台
bit b_tuner_search_to_max_flag;   //搜索频段完成标志
bit b_tuner_scan_flag;            //自动搜索
bit b_tuner_auto_all_ok_flag;     //全自动结束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 Tuner PLL72131读写控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Description:
//           HAOYUE's Tuner
//   Macro : No need Macro define
//   Crystal Frequency:  4.5MHz
//   BO1(Out Port): Low -> AM, High -> FM;
//   BO2(Out Port): Low -> Normal, High -> Enable IF count and Mute output(for search station);
//   BO3(Out Port): Low -> MONO, High -> Stereo; (For LC72131)
//   BO4(Out Port): NO USE
//   IO1: No use(10K resistor connected to GND in order to lock-IF)
//   IO2(output Port): Low -> Stereo led on, High -> MONO led on
*/
void  Send_A_byte_to_72131(unsigned char temp)
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&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DI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D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CLK = 1;
          }
}

void  Send_CMD_to_72131(unsigned char cmd,unsigned char part1,unsigned char part2,unsigned char part3)
{
           LC72131_CE = 0;
           Send_A_byte_to_72131(cmd);     //PL72131_IN1_ADD,PL72131_IN2_ADD
           LC72131_CE = 1;

           Send_A_byte_to_72131(part1);
           Send_A_byte_to_72131(part2);
           Send_A_byte_to_72131(part3);

           LC72131_CE = 0;
}

void  Read_data_from_72131(void)
{
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value;

              LC72131_CE = 0;
              Send_A_byte_to_72131(0x2a);         //读命令
              LC72131_CE = 1;

              LC_dataout[0] = 0;
              LC_dataout[1] = 0;
              LC_dataout[2] = 0;

           for( i = 0; i < 3; 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for( 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CLK = 0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LC72131_DO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72131_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NOP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_dataout[i] = value;
             }
      LC72131_CE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 FM模式状态设置和数据输入读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FM_IN1_mode(void)
{
           if(b_IF_cte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1_cdata = 0x26;   // H  R3 R2 R1 R0    XS   CTE    DVS  SNS   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0   0  1  0    0     0      1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3~R0为25KHZ参考频率设置,XS晶体4.5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TE=0记数复位  ,CTE=1开始记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VS SNS(10)fmin 10~160MHZ  (00)AMIN 0.5~10M   (01)AMIN 2~40MHZ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N1_cdata = 0x22;
     }

           IN1_pdata = (FMfreq + 1070) / 5;  //DVS = 1, SNS = 0觉得实际分频系数是参考频率的2倍 = 0.25X2 = 0.5(显示圆整10倍)
           Send_CMD_to_72131(0x28,(unsigned char)(IN1_pdata),(unsigned char)((IN1_pdata) >> 8),IN1_cdata);
}

void  FM_IN2_mode(void)
{
           IN2_cdata[0] = 0x02  ;   // BO4      BO3       BO2            BO1             IO2 IO1 IOC2 IOC1; IOC2=1,指定IO2为输出,IOC1=0,指定IO1为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 use   stereo1   1(if & mute)   AM 1=低电平 FM 0=开路
     /*设置if/mute,b02 high ---->控制mute和if接收*/
     if(b_tuner_mute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&= 0xdf;//BO2 = 1 mute off  BO2 = 0 mute on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|= 0x20;//BO2 = 1 mute off  BO2 = 0 mute on
     }
     /*设置if/mute,b03 high ---->控制stereo*/
     if(b_tuner_stereo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&= 0xbf;//BO3 = 1 stereo  BO3 = 0 mono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|= 0x40;//BO3 = 1 stereo  BO3 = 0 mono
     }
     IN2_cdata[1] = 0x22;        //end_UC
           //IN2_cdata[1] = 0x32;      // 准备写入:DNC  DOC0   DOC1  DOC2   UL0  UL1     DZ0   DZ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x    0     1     1      0   0        1    0
           IN2_cdata[2] = 0x12;      // TEST0-TEST1-TEST2   IFS   DLC-TBC-GT1-G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     0    0       1     0   0   1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EST0~2 必须为0, 正常模式IFS=1,=0为灵敏度衰减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LC电荷泵正常为0 ,TBC=1控制BO1输出8HZ,40%占空基准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GT1,GT0(00 4MS  01 8MS  10 32MS  11 64MS)门控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中频记数/门控时间=中频(FM=10.7MHZ,AM=450KHZ)
     Send_CMD_to_72131(0x29,IN2_cdata[0],IN2_cdata[1],IN2_cdata[2]);
}

void FM_Send(void)
{
           FM_IN2_mode();
           FM_IN1_mode(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 AM模式状态设置和数据输入读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AM_IN1_mode(void)
{
           if(b_IF_cte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1_cdata = 0xc4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1_cdata = 0xc0;   // H  R3 R2 R1 R0    XS   CTE    DVS  SNS   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1   0  0  1    0     0      0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3~R0为9KHZ参考频率设置,XS晶体4.5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TE=0记数复位  ,CTE=1开始记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VS SNS(10)fmin 10~160MHZ  (00)AMIN 0.5~10M   (01)AMIN 2~40MHZ
     }

           IN1_pdata = ((AMfreq + 450) / 3) << 4; //参考频率是3K,AM是1倍关系,中频450K //P0 to P3 must be set to 0
           Send_CMD_to_72131(0x28,(unsigned char) IN1_pdata,(unsigned char) (IN1_pdata >> 8),IN1_cdata);
}

void  AM_IN2_mode(void)
{
           IN2_cdata[0] = 0x12;    // BO4     BO3        BO2          BO1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2   IO1 IOC2 IOC1; IOC2=1,指定IO2为输出,IOC1=0,指定IO1为输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 use   stereo1   1(if & mute)     AM 1=低电平 FM 0=开路
     if(b_tuner_mute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&= 0xdf;//BO2 = 1 mute off  BO2 = 0 mute on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|= 0x20;//BO2 = 1 mute off  BO2 = 0 mute on
     }

     if(b_tuner_stereo_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&= 0xbf;//BO3 = 1 stereo  BO3 = 0 mono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 IN2_cdata[0] |= 0x40;//BO3 = 1 stereo  BO3 = 0 mono
     }
     IN2_cdata[1] = 0xa4;
           //IN2_cdata[1] = 0xc4;    // 准备写入:DNC  DOC0   DOC1  DOC2   UL0  UL1     DZ0   DZ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x    0     1     1      0   0        1    0
           IN2_cdata[2] = 0x11;    // TEST0-TEST1-TEST2   IFS   DLC-TBC-GT1-G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     0    0       1     0   0   1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EST0~2 必须为0, 正常模式IFS=1,=0为灵敏度衰减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LC电荷泵正常为0 ,TBC=1控制BO1输出8HZ,40%占空基准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GT1,GT0(00 4MS  01 8MS  10 32MS  11 64MS)门控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中频记数/门控时间=中频(FM=10.7MHZ,AM=450KHZ)
     Send_CMD_to_72131(0x29,IN2_cdata[0],IN2_cdata[1],IN2_cdata[2]);
}

void AM_Send(void)
{
           AM_IN1_mode();
           AM_IN2_mod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 IF数据获得和判断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Get_IF_value(bit band)
{
          b_IF_cte_flag =0;  //记数前复位
                 if(band)
          {
        FM_IN1_mode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AM_IN1_mode();
    }

          b_IF_cte_flag =1; //中频记数开始
          b_tuner_mute_flag = 1;  //mute控制开,if数据输入
          if(band)
          {
        FM_IN1_mode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AM_IN1_mode();
    }
//  system_time = 10;   //50ms
//  while(system_time);
    system_time = 6;      //60ms
    while(LC72131_DO && system_time);
    Read_data_from_72131();
// Read_data_from_72131();
    IF_count = ( ( ((unsigned long) LC_dataout[0]) << 16 ) | ( ((unsigned long) LC_dataout[1]) << 8 ) | (unsigned long) LC_dataout[2] ) & 0x0fffff;

}

void  FM_IF_compare(void)
{
         if( (LC_dataout[0] & 0x10) != 0x10)    //判断UL,PLL锁存了才判断中频,否则很多杂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_tuned_flag = 0;     //当没收到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(LC72131_SD == 1)
         if((IF_count > 342250 ) && (IF_count < 342550 ))      //FM门控时间32MS,  342400/32 =10700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b_tuned_flag = 1;
             b_IF_cte_flag =0;  //中频计数器复位
             FM_IN1_mode();

         }
   }
}

void  AM_IF_compare(void)
{
         if( (LC_dataout[0] & 0x10) != 0x10)    //判断UL,PLL锁存了才判断中频,否则很多杂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_tuned_flag = 0;     //当没收到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(LC72131_SD == 1)
        if((IF_count > 3200 ) && (IF_count < 4000 ))      //FM门控时间8MS,  3600/8 = 45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b_tuned_flag = 1;
             b_IF_cte_flag =0;
             AM_IN1_mode();
        }
   }
}

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,注意不含原理图:

网友A(2022-12-07):
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贴子的主控程序,我现在想把手头上的功放板升级一下。更换一下蓝牙前级,有这方面问题想请教你一下479361682

网友B:
感谢楼主,新手学习的好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