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中断下加一个循环程序,循环不执行

楼主(2020-01-06):
我把中加那个while()循环加进去之后,他只亮一下,不是我想要的循环闪亮
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delay_ms(10);//消抖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//按键KEY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WK_UP && KEY0==1)
                LED0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1  =1;
                LED2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3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4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5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6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7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8  =0;

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LED0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1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2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3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4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5  =1;
                LED6  =1;
                LED7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8  =0;

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}

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3);  //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网友A: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//按键KEY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WK_UP && KEY0==1)
                LED0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1  =1;
                LED2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3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4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5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6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7  =0;
                LED8  =0;
   相当于  while(WK_UP && KEY0==1)     LED0  =0;
其它LED属于if的责任范围。调一下{}位置。

网友B:
循环不执行,应检查循环执行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C:
1.中断服务函数不能传入参数; 2.中断服务函数不能有返回值; 3.中断服务函数应做到短小精悍; 4.不要在中断函数中使用printf函数,会带来重入和性能问题

网友A:
答复千差万别。再重申一次: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WK_UP && KEY0==1)
                LED0  =0;

改成:
   while(WK_UP && KEY0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0  =0;

网友D:
在中断里面搞循环。。。也是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