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自动控制温度源程序

楼主(2020-01-06):
这个是自动控制温度的一个例子,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启动加热。

//温度传感器:DS18B20
//显示方式:LED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keyup=P1^0;
sbit keydn=P1^1;
sbit keymd=P1^2;
sbit out=P3^7; //接控制继电器
sbit DQ = P3^4;   //接温度传感器18B20
uchar t[2],number=0,*pt;    //温度值
uchar  TempBuffer1[4]={0,0,0,0};
uchar Tmax=18,Tmin=8;
uchar dis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,0xff,0xfe,0xf7};
uchar dismod=0,xiaodou1=0,xiaodou2=0,currtemp;
bit flag;
void t0isr() 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5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)%256;
switch(number)
{
  case 0:
       P2=0x08;
        P0=distab[TempBuffer1[0]];
        break;
  case 1:
       P2=0x04;
        P0=distab[TempBuffer1[1]];
        break;
  case 2:
       P2=0x02;
        P0=distab[TempBuffer1[2]]&0x7f;
        break;
  case 3:
       P2=0x01;
        P0=distab[TempBuffer1[3]];
    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   break;
}
number++;
if(number>3)number=0;
}

void delay_18B20(unsigned int i)
{
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ds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bit x=0;
do{
  DQ=1;
  delay_18B20(8);
  DQ = 0; 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_18B20(9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
  DQ = 1;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_18B20(14);
  x=DQ;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,继续初始化
}while(x);
  delay_18B20(20);
}

/***********ds18b20读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dat|=0x80;
    delay_18B20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
/*************ds18b20写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DQ = 0;
   DQ = dat&0x01;
    delay_18B20(5);
   DQ = 1;
    dat>>=1;
}
}

/**************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*ReadTemperature(unsigned char rs)
{
unsigned char tt[2];
  delay_18B20(80)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delay_18B20(80)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前两个就是温度
tt[0]=ReadOneChar();  //读取温度值低位
tt[1]=ReadOneChar();  //读取温度值高位
return(tt);
}

void covert1(void) //将温度转换为LED显示的数据
{
   uchar x=0x00,y=0x00;
   t[0]=*pt;
   pt++;
   t[1]=*pt;
   if(t[1]&0x080)      //判断正负温度
   {
    TempBuffer1[0]=0x0c;      //c代表负
  t[1]=~t[1];    /*下面几句把负数的补码*/
  t[0]=~t[0];    /*换算成绝对值*********/
  x=t[0]+1;
  t[0]=x;
  if(x==0x00)t[1]++;
   }
  else TempBuffer1[0]=0x0a; //A代表正
  t[1]<<=4;  //将高字节左移4位
  t[1]=t[1]&0xf0;
  x=t[0];     //将t[0]暂存到X,因为取小数部分还要用到它
  x>>=4;     //右移4位
  x=x&0x0f;     //和前面两句就是取出t[0]的高四位
  y=t[1]|x;   //将高低字节的有效值的整数部分拼成一个字节
  TempBuffer1[1]=(y%100)/10;
  TempBuffer1[2]=(y%100)%10;
  t[0]=t[0]&0x0f; //小数部分
  TempBuffer1[3]=t[0]*10/16;
  //以下程序段消去随机误检查造成的误判,只有连续12次检测到温度超出限制才切换加热装置
if(currtemp>Tmin)xiaodou1=0;
if(y<Tmin)
  {
   xiaodou1++;
   currtemp=y;
   xiaodou2=0;
  }
if(xiaodou1>12)
  {
   out=0;
   flag=1;
   xiaodou1=0;
  }
if(currtemp<Tmax)xiaodou2=0;
if(y>Tmax)
  {
   xiaodou2++;
   currtemp=y;
   xiaodou1=0;
  }
if(xiaodou2>12)
  {
   out=1;
   flag=0;
   xiaodou2=0;
  }
out=flag;
}
void convert(char tmp)
{
uchar a;
if(tmp<0)
{
  TempBuffer1[0]=0x0c;
  a=~tmp+1;
}
else
{
  TempBuffer1[0]=0x0a;
  a=tmp;
}
  TempBuffer1[1]=(a%100)/10;
  TempBuffer1[2]=(a%100)%10;
}
void keyscan( )
{
uchar keyin;
keyin=P1&0x07;
if(keyin==0x07)return;
else if(keymd==0)
  {
   dismod++;
   dismod%=3;
   while(keymd==0);
   switch(dismod)
   {
    case 1:
         convert(Tmax);
          TempBuffer1[3]=0x11;
  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
         convert(Tmin);
          TempBuffer1[3]=0x12;
  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 break;
   }
  }
else if((keyup==0)&&(dismod==1))
  {
   Tmax++;
   convert(Tmax);
   while(keyup==0);
  }
else if((keydn==0)&&(dismod==1))
  {
   Tmax--;
   convert(Tmax);
   while(keydn==0);
  }
else if((keyup==0)&&(dismod==2))
  {
   Tmin++;
   convert(Tmin);
   while(keyup==0);
  }
else if((keydn==0)&&(dismod==2))
  {
   Tmin--;
   convert(Tmin);
   while(keydn==0);
  }
xiaodou1=0;
xiaodou2=0;
}
main()
{
TMOD=0x01;
TH0=(65536-5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)%256;
TR0=1;
ET0=1;
EA=1;
out=1;
flag=0;
ReadTemperature(0x3f);
  delay_18B20(50000); //延时等待18B20数据稳定
while(1)
{
  pt=ReadTemperature(0x7f); //读取温度,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中
  if(dismod==0)covert1();
  keyscan();
  delay_18B20(30000);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