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的8个数据口,怎么定义到单片机引脚

楼主(2020-01-06):
我原来用STC89C52做的LCD1602显示,现在想改成个头小的STC15F204,哪位大神可以告知

现在想把引脚改成这样,应该怎么写程序呢

现在想把引脚改成这样,应该怎么写程序呢

原来直接定义到P0口 #define lcddata P0

原来直接定义到P0口    #define lcddata P0

网友A:
这样做不行,8位的并口,所有的数据线必须都在单片机的同一组IO口上

网友B:
给你写一个异组端口驱动LCD示例
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LCD_RW=P2^5;
sbit LCD_RS=P2^6;
sbit LCD_EN=P2^7;

sbit code0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LCD数据端口
sbit code1=P1^0;
sbit code2=P3^7;
sbit code3=P3^6;
sbit code4=P3^3;
sbit code5=P3^2;
sbit code6=P3^1;
sbit code7=P3^0;

uchar table1[]="0123456789ABCDEFG"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
uchar table2[]="HIJKLMNOPQRSTUVWX";        //第二行

void PX(uchar 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8位数据
{
    code0=i&0x01;i>>=1;
    code1=i&0x01;i>>=1;
    code2=i&0x01;i>>=1;
    code3=i&0x01;i>>=1;
    code4=i&0x01;i>>=1;
    code5=i&0x01;i>>=1;
    code6=i&0x01;i>>=1;
    code7=i&0x01;
}
/*******100us延时程序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x)
{
        uint a,b;
        for(a=x;a>0;a--)
                for(b=10;b>0;b--);
}
/*******液晶写指令程序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LCD_EN=0;        //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
        LCD_RS=0;        //允许写指令
        PX(com);                //传递指令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//延时1ms
        LCD_EN=1;        //使能写入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//延时1ms
        LCD_EN=0;        //低跳变执行

}
/*******液晶写数据程序********/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LCD_RS=1;        //允许写数据
        PX(date);        //传递数据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//延时1ms
        LCD_EN=1;        //使能写入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//延时1ms
        LCD_EN=0;        //低跳变执行

}
/*******液晶初始化程序********/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模式、
{
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设置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显示清零,数据指针清零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//设置开显示,不显光标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//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//数据指针初始化,设置显示初始位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循环变量
       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程序
/******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********/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[i]);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c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+0x40=0xc0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2[i]);        //写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C:
LCD1602还有一种使用高4位数据线的接法,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负担。
另外,RW的控制也并非是必用的,如果仅仅是用于读取LCD1602“忙”的状态,就可以用稍事等待来代替。这样一来,RW就可以直接接地,使LCD1602永远处于写入的状态。

那么,LCD1602和单片机之间就仅仅需要6条线了,这就是LCD1602最简洁的连接方法。

/*
详解一种LCD1602 的4线接法
LCD1602还有一种使用高4位数据线的接法,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负担。
另外,RW的控制也并非是必用的,如果仅仅是用于读取LCD1602“忙”的状态,就可以用稍事等待来代替。这样一来,RW就可以直接接地,使LCD1602永远处于写入的状态。

那么,LCD1602和单片机之间就仅仅需要6条线了,这就是LCD1602最简洁的连接方法。

*/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
#define Hi 1
#define Lo 0

#ifndef TRUE
#define TRUE 1
#endif

#ifndef FALSE
#define FALSE 0
#endif

#define RIGHT 0
#define LEFT  1

void init_lcd(void);      //LCD初始化
//void write_high_lcd(unsigned char Val);
void gotoxy_lcd(unsigned char col,unsigned char line);  //按指定坐标
void putc_lcd(unsigned char byte);        //显示一个字符
void print_lcd(char String[]);            //显示一串字符
void delay_lcd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显示延时
void write_lcd(unsigned char Val);        //发送一个字符
//void write_low_lcd(unsigned char Val);
void write_command_lcd(char cmd);         // 写入指令
//void scroll_lcd(char enable, char dir);
//void clear_lcd();
void write_nibble_lcd(unsigned char Val);  //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

//数据口
sbit RS = P3^7;  //LCD寄存器选择
sbit En = P3^6;  //LCD使能控制
sbit D0 = P3^3; //由4位的接线是接到LCD口的高四位
sbit D1 = P3^2;
sbit D2 = P3^1;
sbit D3 = P3^0;

void delay (unsigned int m) //延时函数
{ while(--m); }

void delay_lcd (void) //LCD显示延时
{
        unsigned int del1, del2;
        for(del1=0;del1<10;del1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del2=0;del2<200;del2++);
        }
}

void init_lcd (void)    //LCD初始化
{
        RS = Lo;  //写入命令   0 选择发送命令    1 选择发送数据
        write_nibble_lcd(0x03);        delay_lcd();
        write_nibble_lcd(0x03);        delay_lcd();
        write_nibble_lcd(0x02);        delay_lcd();
        write_lcd(0x28);    //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
        write_lcd(0x06);  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write_lcd(0x0c);  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_lcd(0x01);    //清屏
}

void gotoxy_lcd(unsigned char col,unsigned char line) //按指定坐标
{
        RS = Lo;  //写入命令   0 选择发送命令    1 选择发送数据
        if (line == 1)
        write_lcd(0x7f+col);
        if (line == 2)
        write_lcd(0xbf+col);
}

void write_command_lcd(char cmd)  // 写入指令
{
        RS = Lo;
        write_lcd(cmd);

}

void putc_lcd(unsigned char byte) //显示一个字符
{
        RS = Hi;  //写入数据   0 选择发送命令    1 选择发送数据
        write_lcd(byte);
}

void print_lcd(char String[]) //显示一串字符
{
        int i = 0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utc_lcd(String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String[i] != '\0');
}

void write_lcd(unsigned char Val) //发送一个字符
{
        write_nibble_lcd(Val >> 4);
        write_nibble_lcd(Val);
        delay_lcd();
}

void write_nibble_lcd(unsigned char Val) //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
{
        En = Hi;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D0 = D1 = D2 = D3 = 0;
        if(Val & 0x01)
        D0 = 1;
        if(Val & 0x02)
        D1 = 1;
        if(Val & 0x04)
        D2 = 1;
        if(Val & 0x08)
        D3 = 1;
        En = Lo;   //使能清零
}

void main() //主函数
{

        init_lcd(); //LCD初始化
        write_command_lcd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gotoxy_lcd(1,2);
        print_lcd("Hello 4 Bit LCD");
        gotoxy_lcd(1,1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utc_lcd('a'); putc_lcd('b'); delay(65255);delay(65255);
        }
}

网友D:
这样写程序很麻烦的,要控制好LCD1602的控制信号,把数据分开到不同的IO口,读取的时候还要合并数据,麻烦。

网友E:
随便定义,定义后写一个子程序,在子程序中对数据转移至相应位的引脚中即可。

网友F:
P1与P3口都可以用,如果你要用外部中断就只能用P1口,具体看你的要求来定

网友G:
并行数据需要按顺序接到1个完整的8位口上去

网友H:
用1602的4+2线方案吧,省P口。
还可以花2块钱淘个IIC接口,只要2线就可以,还可以控制背光。
以上线数不包括电源的2线。

网友I:
接到一组IO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写一个异组端口驱动LCD示例

谢谢,顺利移植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CD1602还有一种使用高4位数据线的接法,可以减少单片机的负担。
另外,RW的控制也并非是必用的,如果仅仅 ...

谢谢,显示成功了。这个高4位的接法是不是要比8位的刷新慢呢?我原来8位的3秒刷新显示,用4位的要12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