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四位数码管的秒表显示(0~99.99,精确到0.01)求思路

楼主(2020-01-06):
秒表
1.秒表最小单位0.0ls;
2.秒表计时范围99.99s;
3.使用四位数码管显示时间;
4.按键控制起动、暂停、清零功能;
5.可存储读取3组以上的最近计时数据。
我的程序就剩下第五点不知道怎么下手,请大佬帮帮忙

网友A:
可存储读取3组以上的最近计时数据,两个方法:
1、内部存储,就是多设几个变量的事,多少组都可以;
2、外部存储,就是对应几个地址的事,多少组都可以。

网友B:
用数组保存最近3次读数,按序覆盖前面读数。按键操作轮流显示数组中保存的最近3次的读数,用EEPROM保存更好,不怕掉电。

网友C:
看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