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输出12V,1A的反激式电源变压器,我这样设计合理吗

楼主(2020-01-06):
各位大神,本人小白,想做一款输出12V,1A的反激式电源。现将自己计算的几组变压器数据附上(参照网上几种计算方法,结果都不一样)。有没有大神知道哪个比较合适啊。工作模式是CCM,Krp=0.4。可接受有偿答疑

网友A:
反射电压,可以根据你的开关管及绕线方式来确定,如漏感控制小点,开关管耐压高点,反射电压可以设置高点

网友B:
给你一个参考资料,我依此做了一批24V1A电源效果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射电压,可以根据你的开关管及绕线方式来确定,如漏感控制小点,开关管耐压高点,反射电压可以设置高点

嗯嗯,我用的是TOP264,MOS管耐压值够了。85V-265VAC输入,反射电压设置82应该没问题吧。现在就是不确定变压器算的对不对。用PI的设计软件与我计算的差别有点大

网友C:
OB2622有经典的方案,变压器可用EPC17,MOS管2N60,其他参数你下个OB2622的PD就很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一个参考资料,我依此做了一批24V1A电源效果不错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用的是TOP264,MOS管耐压值够了。85V-265VAC输入,反射电压设置82应该没问题吧。现在就是不确定 ...

东科的芯片如果普通应用是可以,电路简单,不用怎么调试,但是如果有过流保护要求就不好搞了,碰到过一个案子12V1A的,就用这个芯片做,客户买过去发现这个电源用在12V2.4A用电器上都能用,为了节省成本整批都用在那个设备上,不久就有许多适配器损坏,于是找到供货厂家要求索赔,虽然后来解决了这个事件,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,做电源一定要限流,限功率、过压保护,这些一定要加上,而东科这个芯片,就做不到这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B2622有经典的方案,变压器可用EPC17,MOS管2N60,其他参数你下个OB2622的PD就很清楚

嗯嗯,我主要是想自己计算变压器

楼主:
感觉网上的计算方法很多,计算表格也多。算出来的也不相同

网友E:
高频变压器设计计算公式

网友A(2020-04-03)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用的是TOP264,MOS管耐压值够了。85V-265VAC输入,反射电压设置82应该没问题吧。现在就是不确定 ...

几乎没多大差别,只是漏感的大小,如果漏感控制的好,你的凡是电压可以再高点120都没问题,实际在满载时测试下峰值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主要是想自己计算变压器

变压器最主要的还是调试,光算没多大用。能自己绕出来,过得了认证才是关键,你这里算一大堆,动手做不出来也是白费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