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水位控制系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0-01-06):
用的proteus和keil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*****************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/***********位操作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/

sbit speak=P0^4;          //   蜂鸣器
sbit JK2=P1^6;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水位继电器

sbit led3=P0^2;          //3/4水位指示灯
sbit led2=P0^1;          //1/2水位指示灯
sbit led1=P0^0;         //1/4水位指示灯

sbit SW041=P1^0; //1/4水位
sbit SW021=P1^1; //1/2水位
sbit SW043=P1^2; //3/4水位
sbit SW01=P1^3; //满水位
uchar bianma[]={0xc0,0xf6,0xa1,0xa4,0x96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delay_1ms()
* 功能 : 延时1ms函数
* 输入 : q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按键检测相关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按键
sbit Key1=P1^4;
sbit Key2=P1^5;

#define KEY_SET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KEY_A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u8 Key_Scan()
// 应用: temp=u8 Key_Scan();
// 描述: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
// 参数: NONE
// 返回: 按下的键值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5-05-29
// 备注: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,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,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8 Key_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8 key_up=1;//按键按松开标志
        if(key_up&&(Key1==0||Key2==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//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key_up=0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2==0)return 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1==1&&Key2==1)
                key_up=1;
        return 0;// 无按键按下
}

uchar 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/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8 j=0;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u8 sd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=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SE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AD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K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K2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(SW01==1)&&(SW043==1)&&(SW021==1)&&(SW041==1))        //0水位 指示 启动水泵加水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JK2=0;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if(j<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<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=0;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else j=0;
                Mode=0;//禁止手动浇水
                P2=bianma[0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(SW01==1)&&(SW043==1)&&(SW021==1)&&(SW041==0))        //1/4水位指示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Mode=1;//允许手动浇水

                P2=bianma[1];
        }
        if((SW01==1)&&(SW043==1)&&(SW021==0)&&(SW041==0))  //1/2水位指示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Mode=1;//允许手动浇水
                P2=bianma[2];
        }
        if((SW01==1)&&(SW043==0)&&(SW021==0)&&(SW041==0))        //3/4水位指示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Mode=1;//允许手动浇水
                P2=bianma[3];
        }
        if((SW01==0)&&(SW043==0)&&(SW021==0)&&(SW041==0))        //如果水满了 指示灯指示 停止加水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Mode=0;//禁止手动浇水
                JK2=1;
                P2=bianma[4];
        }
        }

}

网友A(2021-10-14):
这个自动浇水是什么鬼,没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