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启动抖动,过几秒后正常运行,如何解决抖动问题?

楼主(2020-01-07):
供电电源36V,限流调至最大,采用单电阻电流采样。电机在启动过程中,电压从24V被拉至8V左右,电机抖动很大,过几秒后,电机运行正常,电压恢复至24V,电流也恢复正常。请问各位大神,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抖动问题?

网友A:
建议采用软启动方法克服

网友B:
调节启动转速看看

网友C:
是不是启动电流不够大

网友D:
S型算法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启动电流不够大

启动电流调到最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节启动转速看看

之前试过了,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采用软启动方法克服

之前是ICS电流采样方式,电机可以正常启动;现在修改为单电阻,启动就出现问题,不确定什么原因。

网友E:
试着用PWM控制,开机3-5秒用30%,过后100%。抖动说明开机时电流不够,一般启动电流是运行见你一次3-5倍

网友F:
电机启动的时候相当于堵转,电流很大的,如果你专门搞电机的话,可以去看看《电机与拖动》,里面讲了很多电机启动的方法。

网友G:
之前做过一个电机调速,上电的时候会转动,后来发现是因为51单片机上电复位高电平,最后在占空比输入引脚前接了一个反相器才行

楼主:
现在给调试口接上外接3.3V电源,电机启动很稳定,不知道是不是板子上3.3V电源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试着用PWM控制,开机3-5秒用30%,过后100%。抖动说明开机时电流不够,一般启动电流是运行见你一次3-5倍

现在给调试口接上外接3.3V电源,电机启动很稳定,不知道是不是板子上3.3V电源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之前做过一个电机调速,上电的时候会转动,后来发现是因为51单片机上电复位高电平,最后在占空比输入引脚前 ...

现在感觉是3.3V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H:
把电源功率加大试试

网友I:
应该是电机启动的问题吧  在电枢回路串上电阻试试

网友J:
是不是电阻功率太小限流了

网友K(2020-02-16):
我雕刻机的主轴电机48V 300W直接接通电源也是出现问题,后来我用STC89C52RC单片机写个占空比逐渐变大的软起动程序就完美解决了,后来发现采用仅有8脚的STC15F104W单片机更方便,启动时间改变程序中的T值就可以了!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pwm=P2^0;//输出启动信号,本人建议单片机驱动光耦,光耦驱动MOS
sbit close=P3^2;//停止按键
sbit start=P3^3;//启动按键

void delay(int i)//延时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C_motor()//占空比循环叠加
{
        uint T=500,N=0;//启动时间改变T(0-65535)
        for(N=1;N<T;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N);
                pwm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T-N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0)//判断启动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0)//再次确认启动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C_motor();//占空比循环叠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0;//全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tart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lose==0)//判断停止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ose==0)//再次确认停止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1;//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tart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