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单片机51单片机多路抢答器设计 源码程序 仿真图

楼主:
至少六路抢答器,每路配备LED和抢答键,数码管显示倒计时,蜂鸣器发出提示音。
1.“开始键”按下,启动20s倒计时,20s内无人抢答,一次长音提示,禁止抢答;
2.20s倒计时内有抢答键按下,对应LED点亮,一次短音提示,其他抢答键禁用;
3.若第一次抢答选手答错,可二次抢答,但第一次抢答选手不可二次抢答;
4.“开始键”未按下,若“抢答键”按下,对应LED点亮,三次短音提示犯规;
5.加分项:选手抢答成功10s后,启动回答倒计时60s功能,倒计时结束两次短音提示。

这周做的抢答器,一键到底
不用按复位
五个功能都实现,可以穿插实现,代码有注释
就是写的长了些,没有分块,在一个.c里

下面放了一个今天刚拍的照片
#include <reg52.h> //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//同上
void delayms(uin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ms
void display(uchar,uchar);//数码管显示
void keypros();        //键盘(包含全功能)
void delays(uint xs);//延时s
void Play(uchar t);//提示音
/*译码器*/
sbit LSA=P1^5;
sbit LSB=P1^6;
sbit LSC=P1^7;

/*按键*/
sbit key_tt=P1^4; //正确
sbit key_start=P3^6; //一次
sbit key_start_second=P3^7; //二次
sbit key1=P3^0;                //选手1
sbit key2=P3^1;
sbit key3=P3^2;
sbit key4=P3^3;
sbit key5=P3^4;
sbit key6=P3^5;                //选手6

/*蜂鸣器*/
sbit beep=P2^6;

/*LED*/
sbit led1=P2^0; //选手1
sbit led2=P2^1;
sbit led3=P2^2;
sbit led4=P2^3;
sbit led5=P2^4;
sbit led6=P2^5; //选手6

uchar num1,num=60,miaoshi,miaoge,m=1,n=1,p=0,d=0,w1=1,w2=1,w3=1,w4=1,w5=1,w6=1;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//共阴极数码管数组 包含0~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shumaguan(int i)   //数码管位选译码器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Play(uchar t)//提示音
{
     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5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t);
        }
        beep = 0;
}

void delayms(uint xms)   //延时ms 不准确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void delays(uint xs)   //延时2s 不准确
{
                uint i,z;

                uchar j; //定义两个循环变量i、j
for(z=xs;z>0;z--)
for (i = 4165; i > 0; i--) //外层循环1000次

for (j = 1240; j > 0; j--) ; //内层循环124次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TMOD=0x01;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
  TH0=(65536-45872)/256; //装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加分项    这里为了方便查看效果,60秒倒计时 改为18秒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53&&(d==1||d==2||d==3||d==4||d==5||d==6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
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display(miaoshi,miaoge);
        keypro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        }

}

void display(uchar miaoshi,uchar miaoge)//显示子函数
{
                miaoshi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miaoge=num%10;

                shumaguan(0)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miaosh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
                shumaguan(1)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miaoge]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}

void keypro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{

        /*正常情况*/
        if (key_start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tart==0)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,“开始键”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led5=1;
                led6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//初始值为1 只有按下开始键  m=0  不按下开始键 就抢答,犯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//标志位 只允许一个人抢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start) //检测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miaoshi,miaoge)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//功能1  p标志位 只进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//无人抢答 关闭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//关闭抢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0)//只允许一个人抢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只有n=0才能抢答,保证只有一个人抢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1==1)// w1初始值为1;如果按下了二次抢答按钮,w1=0,则不执行以下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//按下按钮,标志位为1,不执行其他抢答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以下 加分项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1;//说明 选手1 按下按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2==1)//如果二次按钮按下,w2=0  说明答错了 不进行下一次抢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1);
//这个时间要改 5  才是1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2; //选手2按下按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key3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1);
//这个时间要改 5  才是1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key4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4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1);
//这个时间要改 5  才是1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key5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5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5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1);
//这个时间要改 5  才是1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key6==0&&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6==0&&n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6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6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(1);
//这个时间要改 5  才是10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*犯规情况功能4*/
if(m==1)//不按下开始键 m=1
                {
if (key_start!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未按下则执行下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led5=1;
                led6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&&key_start!=0)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键未按下,按下抢答器 执行下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主程序流程图

主程序流程图

课设要求

课设要求

bmp

bmp

proteus

proteus

网友A(2020-01-07):
新人第一次正儿八经发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