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单片机IO映射的问题

楼主(2020-01-07):
请教高手,stm8,电路已经焊好了才发现驱动LCD1602的8个脚不在同一个端口,怎么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个端口来操作?

网友A:
假如原来想P1对应LCD1602的8个数据位口,编程是方便,送数据P1=0x53;楼主这个也易处理,
如果对应的是P1的0~3口,P3的4~7口,送数据:
P1|=0x0f & 0x53; //0000 1111 & 数据
P3|=0xf0 & 0x53; //1111 0000 & 数据
如果不是各Port用4个口,也可处理,思路相同。如果P1是0、1口接LCD,则P1|=0x03 & 0x53;